请问批处理中的%%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14):
在批处理文件中看到了
%%f, 查了一下,表示%f,
可是查不到%f表示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句话是这样的
set progs=!progs!
请问这个如何理解呢

请问有熟悉的吗?

出现在如下的批处理中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for %%f in (program\*.*) do @if not %%f==program\bt.c if not %%f==program\patch.c if not %%f==program\sim.cset progs=!progs! %%f
type program\bt.c%progs%

网友A:
%f表示变量

楼主:
谢谢回复,%f貌似是个变量? 那%f这个变量之前没有声明过,他是怎么个理解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f貌似是个变量? 那%f这个变量之前没有声明过,他是怎么个理解法呢? ...

不需要提前声明的

网友B:
for /?      把i改成f 就不认得了?

网友C:
LS正解,LZ不会打个for /?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