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加装固态硬盘后,bios不识别光驱位机械硬盘

楼主(2016-06-14):
我的电脑是宏基E1-571G的笔记本,加装固态后,把机械硬盘放到光驱上但是现在BIOS不识别,光驱位硬盘。说下我已经做的:升级BIOS,已经升到最新版BIOS,望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把SSD 装光驱位上 试试

网友A:
或者 只上一个光驱位硬盘 随便哪个盘
先判断下你的光驱位硬盘托架 好不好

网友B:
有的光驱位硬盘盒上面有个开关,换个档位试试看。

然后再换回光驱看看接口坏了没有,然后网上查查同型号有没有人用光驱位硬盘核。
我朋友的宏基4750G竟然是有BUG的那个 “Intel HM65 rev B2” 芯片,光驱位的硬盘经常卡死,真是坑死了。

网友C:
先查查同型号的电脑有没有网友成功使用光驱位硬盘吧
经常有光驱位硬盘不识别的情况

网友D:
注意,光驱的接口未必跟硬盘相同,具体要查主板芯片组,可以用AIDA之类测,然后上网搜或来论坛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SD 装光驱位上 试试

试过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光驱位硬盘盒上面有个开关,换个档位试试看。

然后再换回光驱看看接口坏了没有,然后网上查查同型号有 ...

网上有人改造成功,但是我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唉

网友E:
我以前的戴尔笔记本,加光驱位ssd,需要按F2才能从ssd启动。
现在的hp本,ssd装w10,需要先拔掉机械硬盘。

光驱位装ssd,有一定风险。
楼主也可以试试,先拔掉机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