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驱动以及demo程序说明之ADC

楼主(2016-06-14):
NV32F100x具有12位模数转换器(ADC),它是一种特别设计用于集成微控制器片上系统操作的逐次逼近型ADC。

ADC模块特性包括:

采用8位、10位或12位分辨率的线性逐次逼近算法
多达16个外部模拟输入、外部引脚输入以及5个内部模拟输入,包括内部带隙、温度传感器和参考电压
8位、10位或12位的右对齐无符号格式输出
单次或连续转换(单次转换后自动返回到空闲状态)
最多支持8个结果FIFO,可选择FIFO深度
可配置采样时间和转换速度/功耗
转换完成标志和中断
可从最多4个时钟源选择输入时钟
在等待或停止模式下工作,可降低操作噪声
异步时钟源,可降低操作噪声
可选择的异步硬件转换触发信号
自动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小于、大于或等于),根据结果产生中断

附件有ADC模块驱动程序说明,以及我们提供的demo的简单说明。

网友A:
有Demo 没片子

网友B:
上官网可以申请demo板子,数量有限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官网可以申请demo板子,数量有限哦

知道辣 谢谢

网友C(2017-06-29):
内部参考电压多大呢,支持较低的内部参考电压的话,可以用来检测外部电池电量了

网友D(2020-09-18):
楼主ADC稳定性和精度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