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解释PIC汇编指令

楼主(2016-06-14):
    __asm__ volatile("repeat #17\n\t"
                     "divf %1,%2\n\t"
                     "mov w0,%0" : /* output */ "=g"(MeasuredSpeed)
                     : /* input */ "r"(_MINPERIOD),
                     "e"(Period)
                     : /* clobber */ "w0");
谁能看懂上面的代码的,请教了。

网友A:
那个系列的?貌似不是16的

网友B:
你确认这个是汇编指令?

网友C:
坐看大神解答

楼主:
PIC33FJ128的,肯定是汇编。编译也可以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C33FJ128的,肯定是汇编。编译也可以通过。

手册上应该有汇编指令说明吧
33没用过

网友D:
這個是GCC的inline assemble寫法, 跟常見的intel格式有點區別, 你先翻成intel格式的就看得很明白了
這是格式參考:
http://locklessinc.com/articles/gcc_asm/

你那段意思是做除法, 具體意思跟你變量定義有關,
你查查 這幾个變量在執行前後的變化就知道了
MeasuredSpeed
_MINPERIOD
Period

楼主:
确实是GCC_ASM写法,有兴趣的还可以参考http://blog.chinaunix.net/uid-24585655-id-2125525.html

楼主:
__asm__ volatile(
                       "repeat #17\n\t"
                       "divf %1,%2\n\t"
                       "mov w0,%0" :  "=g"(MeasuredSpeed) :  "r"(_MINPERIOD),
                       "e"(Period) :  "w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