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8的595联级移位输出控制60只LED灯的迷茫!!!

楼主(2016-06-14):
//单片机89C51控制,由8个74HC595联级控制60只LED灯,模拟实现的圆盘闹钟的60秒, 按照每秒移动一只LED,计划使用595移位功能
//但是如此之多的595联级移位, 网络上总是找不到先例,自己琢磨了多日还是实现不了, 本人笨拙的程序如下, 希望有此经验的高手
//指教一二,提出我更改!有何妙计! 有缘关注的朋友先感谢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S= P0^1;
sbit STCP= P0^2;
sbit SHCP= P0^0;
uchar unm1, h,m,second=0;
uchar code 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其中一个字节的输出码表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 for(y=0;y<120;y++);
  }
}
//-------1字节数据串行输入---------------
void In595(uchar num)
{
        uint j;
        for(j=0;j<8;j++)
     { num=table[ ]; //此处若写成unm<<1; 那就是一个灯在一个字节内移位了,8个595的输出口 八处都是同样的移位
           DS = CY;     //  对于此程序,还要CY标志吗?好像只能代表一个595溢出高位然后写数据,我要求是60口同时输出的
                  SHCP = 1; // 移位时钟线输出低
                  SHCP = 0; // 移位时钟线输出
        }
}
//-------并行输出-------------------
void Out595()
{
        STCP = 0; _nop_();_nop_();
        STCP = 1; _nop_();_nop_();
        STCP = 0; _nop_();_nop_();
}
//--------所有8个595同时处理------------------------------
void  load_595 ()          // 此处的处理, 就是计划所有口 同时能输出        或60口移位到输出 ??
{ uchar  i, j, temp;
  for(i=0;i<60;i++)           //外循环60个LED又重来
        { for(j=0; j<8+temp;j++) //内循环8个 是一个595的移位循环
          for(temp=0;temp<8;temp++)
           { j=table[j+8];
            In595(table[j]);
            delay(100);
                temp++;
            if(temp==8)
             {temp=0;}
            }
        }
}
//------初始函数--------------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8000)/256;
  TL0=(65536-8000)%256;
  EA=1;
  ET0=1;
  TR0=1;
}
//------T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nm1++;
TH0=(65536-38000)/256;
TL0=(65536-38000)%256;
  if(unm1==16)
   {
           second++;
        Out595();   //每秒锁存输出一次 本人计划的,但不成功
    unm1=0;

         if(second==60)
          {
                  m++;
            second=0;

                 if(m==60)
                  {
                   h++;
                   m=0;
                   if(h==24) h=0;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TR0=1;
         load_595();
        }
}

楼主:
这个电路原理, 能不能实现我这个要求,  也就是多个595可以好控制数码管, 因为刚好是8位, 而我这个60口  如何60/8  有余数的, 是不是本就不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原理, 能不能实现我这个要求,  也就是多个595可以好控制数码管, 因为刚好是8位, 而我这个60口  ...

可以实现,只不过数据移位是在单片机的RAM中实现,移位后再送595,不是直接在595上移位

网友B:
常见的LED广告屏都是用74595或者74164这么连起来控制的,所以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只不过数据移位是在单片机的RAM中实现,移位后再送595,不是直接在595上移位 ...

有道理!  有理论支持就好, 我没有瞎忙活。 更希望有具体的细节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LED广告屏都是用74595或者74164这么连起来控制的,所以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 ...

本人见识有限,谢谢你指出, 硬件上有此先例, 我更有信心了 ,  再追问一下 有否此软件程序(或流程图示)参考一下呢 ?!

网友C:
8个595级联是没有问题的,我已用过了!哈哈!

楼主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实现

网友D:
怎么没有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有限流电阻

是i的   我忘记加上 限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个595级联是没有问题的,我已用过了!哈哈!

楼主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实现

看到你说使用过  很高兴 !方便的话, 请大师 留个电话或什么的,  我想多多请教

网友E:
//--------所有8个595同时处理------------------------------
void  load_595 ()          // 此处的处理, 就是计划所有口 同时能输出        或60口移位到输出 ??
{ uchar  i, j, temp;
  for(i=0;i<60;i++)           //外循环60个LED又重来
        { for(j=0; j<8+temp;j++) //内循环8个 是一个595的移位循环
          for(temp=0;temp<8;temp++)
           { j=table[j+8];
            In595(table[j]);
            delay(100);
                temp++;
            if(temp==8)
             {temp=0;}
            }
        }
}

         table[j+8]  j是增大的,j+8已经超出了table序号了!! 所以这个数法是有问题的!!

网友F:
用8个74HC595肯定是可以的。程序实现上貌似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8个595同时处理------------------------------
void  load_595 ()          // 此处的处理 ...

是的    有误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个例子看看:
http://user.qzone.qq.com/54165018/blog/1273460885
http://user.qzone.qq.com/54165018 ...

太感谢了, 张兄! 我要看看

网友H:
思路无问题,肯定能实现。
595的OE,最好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思路无问题,肯定能实现。
595的OE,最好用单片机控制。

OE 如若单片机控制 那就要多一个595,控制8个OE,也是移位输出了,这个移位SHCP与前8的595的SHCP, 又怎么协同呢?!

网友H:
不必多一个595,集中控制控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必多一个595,集中控制控制就可以。

你好!笨人我 再追问, 不解你的“集中控制”的意思,  烦请具体多言明白     谢谢了

网友H:
595的oe不直接接地,而是连在一起用单片机的一个脚控制,反正那么多管脚也没用到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有理论支持就好, 我没有瞎忙活。 更希望有具体的细节推出

整个数组作为数据缓冲区,数据移动就是处理数组里的数据,移动完再送595输出

网友:
学习和实际总是有出入的。“产品”不会这么用。。。。。等楼主做好了这个。。。。原理 明白之后 可以看看怎么用2片164控制64个LED

网友I:
简单的很,代码不到就几十行,ram就几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H:
595的oe不直接接地,而是连在一起用单片机的一个脚控制,反正那么多管脚也没用到 ...

明白意思    我先试试。深谢高人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数组作为数据缓冲区,数据移动就是处理数组里的数据,移动完再送595输出 ...

明白意思  谢谢再次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简单的很,代码不到就几十行,ram就几个字节,

有缘 再见高人了!对于你们大师级别的感觉是简单, 我曾也简单异想天开, 但是实际着手起来  真的不容易, 搞了很久无效果。印证了22楼主说的对, “学习和实际的”就是很不一样, 出入的很多!  感谢本位高人, 方便的话  留一个联系方式, 我自己试试前几位高人的建议, 若效果还是达不到的, 想请教一下!我的QQ:443131069

网友I:
void Logic164Fun(unsigned char typ,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m;

   if(typ & 0x80) //发送
   {
          thc595_d    = typ & 0x01;

          thc595_sclk = 0;
      for(i = 0; i < value; i++)
      {

                   for(m = 0; m < 16; m++)
                      thc595_sclk = 1;

           for(m = 0; m < 6; m++)
                      thc595_d    = 1;

           for(m = 0; m < 16; m++)
                      thc595_sclk = 0;
      }
   }
}  这个函数是将0发送到164  串联的某一个位置,另外,你这个硬件也是蠢到家了, 一个595+一个138就解决的事情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I:
void Logic164Fun(unsigned char typ,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m;

感谢赐教 , 你的这段讲解很经典!  至于使用一个595 和138就能解决   在下真的搞不明白  如何控制的!?

按自己的想法先做下去
应该是分时复用;这个一时你还搞不定,按自己的宪法先做

网友J:
弄成8*8的点阵那种的,只要两个595就可以了,这样不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