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 EEPROM 实际大小

楼主(2016-06-14):
由于程序一个参数错误,使用EEPROM超出官方大小40byte,竟然读写都正常的。
后面在网上查到,stm8s003和stm8s103很可能就是同一颗芯片,差别只在flash擦写测试上。
现在问题是有一批产品,已经生产完了,过两天出货,使用了超出部分的EEPROM,不知道是否安全?

STM8S003 EEPROM 128Byte,  STM8S103 EEPROM 640Byte.

网友A:
不安全,有可能产生各种问题,官方给你的参考资料写的是多大的区域,它是测试过那段区域,确定没有问题,超过的没有测试过,不确保没有测试的区域正常使用,所以不推荐你那样使用

网友B:
最好按数据手册来,否则风险是有的。

网友C:
使用EEPROM超出官方大小40byte,竟然读写都正常的。

这也可以?关键是使用了吗,还是被丢弃了

网友D:
不要给自己挖坑

网友:
据说是超过范围的原厂没有测试,出问题了概不负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正常设计肯定不会那么去做,也算是意外,昨天将产品进行了抽检,竟然都合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可以?关键是使用了吗,还是被丢弃了

没有丢弃,可读可写

网友E:
哦,003有640K,真是意外之喜.

网友E:
640字节..........................
003理论是没有唯一ID的,只有一些产品简单序号.应该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