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教对于快速充电技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6-14):
初次接触充电方面的设计,我大概了解了下QC2.0快充标准。它是在适配器端和手机端之间用D+D-的电压进行交互,从而让适配器根据手机的需求选择是输出5V/9V/12V/20V。
我有几个问题不太理解,求教大神:
1、适配器端通常采用FP6600、FP6601、CHY100等支持QC2.0协议的芯片,那么手机端相对应的,有哪些芯片呢?
2、适配器端如果输出9V/12V/20V,手机端的芯片还是将9V/12V/20V通过DCDC或LDO方式转化为4.2V加在锂电池两端吗?
3、即使适配器采用9V/12V/20V,手机端芯片通过DCDC方式产生4.2V,以输出大电流。
     但是单cell的锂电池通常充电电流也就是1C吧。电池端只有1C,1C的电池按照3个阶段充电,充满大约要2.5小时,如何实现快充呢?     除非电池能够以更大电流充电,否则充电芯片提供大电流也没有用啊。
4、之所以采用9V,而不是5V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是为了减少适配器和手机之间传输线上的电流,以降低适配器、传输线的损耗吗?
5、我们现在要做的产品,采用大约2000mA时的电池,需要每天充一次电,是否建议使用快充?

不懂的东西好多,还希望大神多多指导,尽可能解释得详细点。
谢谢!谢谢!

网友A:
快充, 那就考虑超过 1C 的电流充电

网友B:
从而让适配器根据手机的需求选择是输出5V/9V/12V/20V。取决于你手持仪器的供电电压,而不是手机吧。一般手机都是5V的,肯定不能加个9V上去。

网友C:
1:手机端可以是软件协议
2:锂电池两端还是4.2V电路会增大,看你的输入功率
3: 1C充电还要2.5小时?
4:使用大电压的目的是提高功率,因为p = UI,电流太大的话发热量相当可观,电压高发热量没那么大,所以提高电压来提高功率,像某国产的充电5分钟通话。。。的就是高压,好像有几十V,他的的充电头做的很大,而且手机端的也在充电器里面,所以发热转移到适配器上了。
5: 2000 电池一天一充,快充? 看你自己需求咯
我就知道这些,也不是很准确。仅供参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手机端可以是软件协议
2:锂电池两端还是4.2V电路会增大,看你的输入功率
3: 1C充电还要2.5小时?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3、这是我买的电池样品的规格书,Fast charge状态下,1C充电,大约2.5小时。
     我想可能是恒流充电阶段是1C,但是再加上涓流阶段和最后恒压阶段,充满一共要2.5小时吧。

5、我是希望1.5小时内充满电,2.5小时接收不了。
     这样的话,2000mA的电池估计要2A的充电电流。
     2A的充电电流,是否一定需要用快充标准?比如QC2.0?还是说普通的充电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用QC2.0的话,我们的产品是否一定要做QC2.0的认证?

网友D:
快充其实主要是电芯方面的技术,目前一般不能超过2C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充其实主要是电芯方面的技术,目前一般不能超过2C充电

多谢回答!
请问有推荐的电池厂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充其实主要是电芯方面的技术,目前一般不能超过2C充电

我之前买的电池样品厂家只有1C的。

网友E:
快速充电的跟所选择的充电芯片性能有关系的。

网友F:
电流太大的话发热量相当可观,电压高发热量没那么大

P=I^2/R

网友G:
楼主总结的这些问题的都是非常好的,我也参阅下的。

网友H:
快速充电的也是个难点的,就像楼上所说的9V的标准的还是跟常见的不一样的,锂电池的标准充电电压的根据设计而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买的电池样品厂家只有1C的。

目前大多数都是1C标准充电。浙江微宏动力的快充技术最近很火,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A:
1C 充电要 2.5小时,我感觉这说法有问题
这里应该是包括了后面的恒压浮充,直至电流不足 0.01C 时截止的时间。
但是给人很误导。 而且从应用的角度看,1C 充电要 2.5小时充电完成还是感觉时间拖拉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