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金升阳电源模块

楼主(2016-06-14):
各位大侠好!我们买了一款输出为正负15V的电源模块,单独测试时候输出的确为正负15V,但是用了数据手册里面的推荐电路以后输出只有正负12V,有没有知道的,谢谢了

楼主:
先是输出24V的电压,然后在转出为正负15V

楼主:
有没有人碰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A:
请告知电源模块的具体型号以及实际使用负载电流是多少?
为了能及时为您提供帮助,如果可以的话请电话联系金升阳的FAE(020-38601850-8701)。

楼主:
您好!问题已解决。有一路输出5V电压必须带负载工作,要不然输出正负15V是达不了的

网友B:
有其他的降压电路吗

网友B:
你的负载电路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问题已解决。有一路输出5V电压必须带负载工作,要不然输出正负15V是达不了的 ...

你现在的电路是怎么弄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问题已解决。有一路输出5V电压必须带负载工作,要不然输出正负15V是达不了的 ...

两路同时输出的效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路同时输出的效率怎么样

测试电压能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电压能达到预期效果

这个芯片价格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电压能达到预期效果

能够稳定工作时长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够稳定工作时长多少

这个还不知道,当时测试的时候看电压是否能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价格怎么样

这个价格不太清楚,金升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价格怎么样

产品价格,请咨询金升阳销售代表:020-38601850

网友D:
这个需要看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D:
最好检查一下你的电路跟手册中的电路区别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还不知道,当时测试的时候看电压是否能达到要求

你对电源的要求是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不太清楚,金升阳的

这个还是要咨询金升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