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 和FPGA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6-06-14):
   目前在做USB 和FPGA 通信,想知道用什么上位机软件可以让数据从pc端产生并输出到FPGA,然后再通接收从FPGA返回的原数据,使数据流行程一个回环通信。有没有这样的软件啊?

网友A:
要自己写了,解决两个问题,PC与USB的接口通讯,USB设备与FPGA的通讯。

网友B(2016-07-25):
请问楼主是怎么做的,我现在也需要一个将数据从pc传输到FPGA的程序,请赐教

网友C(2016-08-26):
我这有个这样的例子,fpga 是altera EP4,usb是 ch372/375
包括pc ,verilog, 驱动,使用图例
http://www.heijin.org/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里面的链接不错,顺便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