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驱动以及demo程序说明之RTC

楼主(2016-06-14):
实时计数器(RTC)由一个16位计数器、一个16位比较器、若干个基于二进制和基于十进制的预分频器、三个时钟源、一个可编程周期性中断和一个可编程外部切换脉冲输出组成。此模块可用于计时、日历或任何任务调度功能。它还能充当循环唤醒,将器件从低功耗模式、停止模式和等待模式中唤醒而无需外部组件。

NV32F100x的RTC模块特性包括:
16位向上计数器
16位模数匹配限制
软件可控制的周期性匹配中断
可编程16位预分频器可由软件选择时钟源
OSC 32.768KHz (标称值)
LPO(约1kHz)
总线时钟
内部参考时钟(32kHz)

附件有RTC模块驱动程序说明,以及用RTC模块操控LED灯闪烁的样例程序。

网友A(2016-09-21):
请教一下,因为计数器只有16位,那么肯定不能1秒计一个数了。
如果改为1分钟,那么也只有 65535min = 1092h = 45天
请问这个怎么破?把天存入FLASH?因为没有看到EEPROM。

另外,RTC好像也没有看到VBAT,那么只有靠MCU低功耗了,不知道RTC工作时,最低睡眠能到多少微安?不断电,但复位的话,RTC部分是否保留数据?

最近想找有RTC,功耗和价格都低,但是IO又要多的片子。
NV32直接支持5V电压很不错,使用4.2V的锂电池不用LDO了。

网友B(2017-04-25):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因为计数器只有16位,那么肯定不能1秒计一个数了。
如果改为1分钟,那么也只有 65535min = 1092h ...

好多M0的芯片。RTC都不带独立电源的,这确实是个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因为计数器只有16位,那么肯定不能1秒计一个数了。
如果改为1分钟,那么也只有 65535min = 1092h ...

用这个芯片感觉咋样,也准备选择这个片子,主要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芯片感觉咋样,也准备选择这个片子,主要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没有用,最后还是用的带完整RTC的其它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多M0的芯片。RTC都不带独立电源的,这确实是个bug。

最低待机功耗做到10uA以下后,不带独立电源也可以接受了,现在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C(2017-06-29):
LPO(约1kHz),这个是干什么的呢?不带独立电源,确实让人比较担心。

网友D:
若干个基于二进制和基于十进制的预分频器,这些有什么用呢?

网友E(2017-10-31):
不知道实际测试RTC的精度如何,能当时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实际测试RTC的精度如何,能当时钟用吗?

时钟源影响更多一点,使用内部RC,误差在百分之2左右;外接晶振的话,会更加精确。

网友F(2019-04-23):
外加一个变量。若以秒为单位,65536秒(18h)中断(唤醒)一次,消耗也没有多大,就可以计时18h x 65536 =47910(天)了!(约2000年)。

网友G(2019-05-31):
引用 网友F:
外加一个变量。若以秒为单位,65536秒(18h)中断(唤醒)一次,消耗也没有多大,就可以计时18h x 65536 =47910 ...

本来还以为有点少,被你这么一分析,差不多可以做千年历了。

网友H(2020-08-26):
没有沙发板凳地板我啥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