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遇到的一个奇葩问题

楼主(2016-06-14):
做的板子,用allegro画圆形外框r=140mm,发现当半径大于等于100mm的时候,生成的gerber用cam350是看不到圆的。刚做的板子,厂商那边说读不到外框,开始我还不信,用cam350检查一看,我去,果然看不到!各位可以手动试试。。。哪位遇到过同样问题的说一下怎么设置,多谢~下面图是我做的实验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我知道啊

网友A:
format改成3 5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版本,
我的没问题 16.6
另外 一般出gerber format 我都设为 5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版本,
我的没问题 16.6
另外 一般出gerber format 我都设为 5 5

我也是16.6,确实是format问题。多谢

楼主:
多谢,确实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确实如此!

2 5的意思就是最大99.99999,精度最高0.00001
所以当然不能支持100了
3 5的意思就是最大999.99999

good!

网友C(2016-07-26):
140mm  2 5怎么可能够,最起码3 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