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上电程序不跑,再次上电程序跑

楼主(2016-06-14):
STM32F103RC上电程序不跑,再次上电程序跑,电路为自己设计的,以前验证过没问题,最近项目中发现问题:断电后等一会儿上电,程序跑不起来,马上断电再次上电,程序正常;如果断电等一会儿再上电,程序再次不跑!

网友A:
复位电路是怎么设置的,你确信两次上电都成功了吗?

网友B:
电源设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路是怎么设置的,你确信两次上电都成功了吗?

复位脚悬空,上电成功了的,3.3V和5V都正常
在第一次开机程序启动不了的情况下,手动触发下复位脚,程序能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设计有问题吧

DC转DC,LM22676做的验证几百产品的量了

网友C:
加复位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