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前端滤波方案

楼主(2016-06-14):
在DCDC电路中,在前端加了个LC滤波,小批量过程中,发现有时候DCDC的主控有一定概率会烧毁。
经过确认,发现在上电过程中,电感上的感应电压叠加在输入电压上,很容易超过DCDC主控耐压,烧坏主控。
拆掉电感,结果前端耦合到公共电网的噪声风场严重,pp值能达到600mV。
改电感为磁珠,pp值有所减小,不到200mV,公共电网依旧无法接受。
不知大家实际在做DCDC的时候如何处理前端的。

网友A:
适当降低电感量,最好用共轭电感,同时电容的容量要合适,ESL和ESR尽量低些,必要时可在后端并个压敏保护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