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蓝牙问题

楼主:
在IMX6 开发板的文件系统上只找到了 这四个蓝牙软件

然后开启蓝牙,搜索手机蓝牙,手机搜索开发板的蓝牙都很正常

但是就是无法相互匹配 网上介绍需要一个配置文件 但是我在IMX6的rootfs文件系统上并没有找到配置文件 也没有找到启动配置文件的命令 请问下有没有朋友用IMX6做linux系统遇到过类似蓝牙的问题的
请问下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16-06-24):
没用过蓝牙,但我想你说的配置文件应该和我用来配置WiFi的差不多,都是无线连接设备。wpa_supplicant.conf和同名可执行文件。用这个执行文件把配置文件中的WiFi名和密码导入就连上了。你可以再搜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