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37光耦轻微发热正常吗

楼主(2016-06-14):
做通讯隔离,用6n137光耦隔离,实际使用过程中,数据通信正常,发现光耦轻微发热,不是很热的那种,请问下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楼主:
同时还使用了otte b0505s-2w的电源隔离,使用过程中电流约200ma,额定最大400ma,电源发热比较大,有点烫,不过手摸得住,感觉四五十度的样子,这个正常吗?

网友A:
好像不正常。
LED端电流过大?

网友B:
轻微发热没问题,但最好测一下电流,不要超出器件手册所载。电源部分发热更是正常的,只要功率不超标,散热满足要求即可。功率半导体一般都可耐受125度的高温,当然,这是所谓的结温,外壳温度会低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正常。
LED端电流过大?

加了限流电阻1k,电流不会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限流电阻1k,电流不会大吧···

电流是由电压、电阻共同决定的。

楼主:
这个当然知道,I=U/R,电压5v,且不考虑led的压降,I=5/1000=5mA。再加上led压降,电流更小。所以光耦发热肯定不是前端原因,是后端,不知道你们用没用过光耦···想知道情况正常不,我原先以为不会热

网友C:
高速工作下是会有点发热的。

网友D:
设计问题,默认情况下应该是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