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串口发送不定长数据

楼主(2016-06-14):
哪位大神用过串口发送不定长数据呀,碰到点问题,发送的数据老师一次正常一次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大神帮忙看看 谢谢
chTmp = USART1_DR;//并行数据寄存器
     USART_TX_BUF[USART_TX_CNTS++] = chTmp;//一个字节的数据
     if(USART1_SR_IDLE==1)
     {
           Usart_WriteData(USART_TX_BUF,USART_TX_CNTS);
           USART_TX_CNTS=0;
           for(m=0;m<32;m++)
             USART_TX_BUF[m]=0;
      }
这是串口接收中断函数,这样写有问题吗,先不要考虑大数据

网友A:
收发只能是一次一个字节吧?

网友B:
普通的发送,要按字节来。高大上的就是D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只能是一次一个字节吧?

不确定的数据  这样写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发送,要按字节来。高大上的就是DMA了。

本来打算用DMA来着  结果高了两三天DMA没搞通就放弃了

网友C:
发送没啥问题啊,不过你这串口接收中断程序写的太复杂了

网友D:
不是按字节发送的吗,怎么不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按字节发送的吗,怎么不定长

按字节发送的  但是不定长

网友B:
不定长,那就设置个结束符号啊,每次遇到结束符号就收工。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