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的使用方法 - 常用功能

楼主(2016-06-14):
关于工程目标选项
    关于工程目标(配置)选项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是对当前工程的配置,但是Keil公司做的很好,新建一个工程,很多参数基本默认配置就行了,除非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或者点击下图按钮就可弹出工程目标(配置)选项的,里面包含:Device选择器件(设备)Target目标配置Output关于输出、Listing生成链接、User用户配置、C/C++编译器相关、Asm汇编编译相关、Linker连接器、Debug关于调试、Utilities其他公共相关配置。

Ⅳ、常用描述
下面我将每一个选项中常用的功能讲解一下。

1.Device选择器件(设备)
昨天 09:14 上传

这个选项比较简单,新建工程是就需要选择器件型号。
注意:
MDK-ARM  V5版本需要安装支持包才能选择,否则没有你的器件。

楼主:
2.Target目标配置
这个选项对于初学者基本不用修改。将常用提一下:
1、晶振:如果使用硬件调试、软件调试时对时间要求不高,这个可以不够用管。
2、微库:这里很多人或者开发板提供的工程基本上都勾选了,原因很简单使用了库函数。常见的就是使用Printf打印这个函数。
3、地址:这个是你新建工程时,自动根据芯片型号分配的地址,如果你要ROM或者RAM的地址起点或者大小改变,修改这里就是。常见的就是将芯片ROM改变(也就是前面我写过一篇**,对内部FLASH编程,占用前面一段地址)。

3.Output关于输出
1、选择输出文件夹
2、可执行文件名称
3、输出调试信息
4、输出可执行文件Hex(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5、输出浏览信息(就是Go To Definition 上一篇**有一个效果可以看见)
6、生产库:如果需要打包成库,就需要勾选这里。

4.Listing生成链接
这个选项就不多说,主要就是生产一些链接文件,比如在调试时查看的一些信息,我们编译之后需要查看的一些信息。

楼主:
5.User用户配置
这个选项也是我们修改的比较少的一个选项,主要就是在编译之前、之后运行一些用户命令文件,比如拷贝,删除一些文件等批处理文件。

6.C/C++编译器相关
这个选项比较重要,也是新建工程时常修改的。
1、预定义:类似于 #define XXX
2、优化等级:这里个人觉得,在你资源足够的情况下,选择越低越好,除非你的代码非常严谨。
3、路径:添加你工程中使用的源代码的路径。

7.Asm汇编编译相关
这个选项也是和C/C++类似,这里就不多说。

8.Linker连接器
这个选项在使用到比较高级一点的功能会使用到,比如配置内存等,这里不再讲述,后期结合实例总结。

楼主:
9.Debug关于调试
这个选项是关于调试的相关配置,左边是软件在线调试,右边是软件在线调试。

10.Utilities其他公共相关配置
这个选项是里面是一些杂选项配置,V5和之前版本有些地方存在差异,实际中基本上不怎么修改,只需要默认就行。

Ⅴ、说明
每一种工具的功能都是需要自己亲自实践,并长期使用才能达到灵活运用的地步,不建议死记硬背。
以上总结仅供参考,若有不对之处,敬请谅解。

网友A:
很不错,不知道有没有直接用命令行操作的小工具。

网友B:
资料很有用啊,这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C:
相当的好,一定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