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能不能直接调用bootloader里面的函数

楼主(2016-06-14):
bootloader里面那些函数闲着也是闲着了,像flash擦写的那些函数能不能直接调用?

无聊上个STM32F103C8T6 bootloader的反汇编

网友A:
你这个提问很好啊,我觉得可以用指针来调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啊;
调用的时候改下擦除的地址

网友C:
谢谢,要用7z打开

网友D:
真是个好想法,只要ST先定好一下地址,很多程序都能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