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BUS从机的负载等效模型怎么建?

楼主(2016-06-14):
想就M-BUS主机驱动电路的带负载能力做个仿真,但不知道总线上节点的等效模型怎么建立?希望哪位大神能够指教指教。

网友A:
不是规定了每个终端的最大消耗电流么?算一下总电流是多少,找个滑动变阻器就可以模拟了,注意功率,不要烧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规定了每个终端的最大消耗电流么?算一下总电流是多少,找个滑动变阻器就可以模拟了,注意功率,不要烧 ...

如果规定这个消耗电流是1.5mA,那么300个节点的总线电流就是450mA。高电平信号为36V的话,就得接个80欧姆的电阻,然后看波形吗?

网友A:
看你想测什么东西了,是主机的带载能力,还是信号幅度什么的,下行是电压调制,可以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想测什么东西了,是主机的带载能力,还是信号幅度什么的,下行是电压调制,可以看波形。 ...

您好,请问M-BUS主机下行时,从机要保持消耗1.5mA吗,还是看它具体功率呢?以TSS721A为例。

网友A:
从机是最大可以从总线获得1.5mA的电流吧,与下行不下行数据没关系。

网友B:
可以在公司简单加假负载测试一下,但是还是必须去现场测试,接个设计的最大表数量,常用的线材及距离,因为里面有 负载里面有特别的容性及 干扰。我们的模块就是这样测试的,前期在公司模拟测试没问题后都了现场还是有问题,就是这些你没想到的参数影响。

我们有MBUS主机模块 超小体积纯数字电路,只需要连接一个串品就可以了,有意可加QQ群431991973共同探讨相关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