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丝印层上标Q的一般是三极管,标D的一般是二极管,那标RM的一般是什么?

楼主(2016-06-14):
PCB丝印层上标Q的一般是三极管,标D的一般是二极管,那标RM的一般是什么?

网友A:
续流二极管

楼主:
我明天上图,感觉不是续流二极管

楼主:
图中中间偏右:器件上标有YG16,丝印层标有RM101,八角
图中中间偏左:器件上标有C102,丝印层标有C120,四角
图中偏下:器件上标有YG37,丝印层分别标有RM104 RM105 RM103 RM102,都为四角
有谁之前使用过或者了解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中间偏右:器件上标有YG16,丝印层标有RM101,八角
图中中间偏左:器件上标有C102,丝印层标有C120, ...

舍得花钱吗,给你个建议,淘宝有丝印反查,10块钱一个,5分钟搞定,可以试一试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舍得花钱吗,给你个建议,淘宝有丝印反查,10块钱一个,5分钟搞定,可以试一试挺准的 ...

网友C:
看不清楚,难道是排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舍得花钱吗,给你个建议,淘宝有丝印反查,10块钱一个,5分钟搞定,可以试一试挺准的 ...

不对不用给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对不用给钱?

你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E:
一般没有这么标的,所以标rm的一般不知道。要猜是排阻行吗?

网友F:
电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