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67ZI测评之“超频”

楼主(2016-06-14):
STM32F767官方给出的最大频率是216MHz,
不过玩的过的都知道,这个频率是非常保守的一个数值,
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F767的极限频率

因为手头上没有合适的外部晶振,
所以我们只能使内部自带的16MHz振荡器,
具体的超频我们通过改变倍频数值来实现,

先看一下我们的时钟参数,篮框是我们的16MHz振荡器,
红框表示我们最终号获取的时钟频率,最大216MHz,
绿线表示了我们的时钟的走向,经过了/M的分频,
然后是xN倍频,再经过/P分频一次,最终得到我们需要的主频,

通过查手册,我们可以看到/M分频的取值范围为0-63,
其中0和1是错误配置,不能使用,

xN倍频的取值范围为0-511,
其中0、1以及>432的均为错误配置

经过确认我们决定如下配置主频参数
16MHz的振捣器频率无法改变,
同时保持/P的分频系数为2不变,
只改变/M与xN的数值来配置主频,
程序如下图所示

楼主:
确定好了超频的策略,我们就开始实施了,
测试的代码就是我们的LED闪烁程序,
注意对比LED的闪烁频率,

首先我们测试66MHz主频,采用16MHz振荡器,
/M16分频,xN132倍频,/P2分频,测试效果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wNzEzMTg2NA==.html

接着我们测试166MHz主频,采用16MHz振荡器,
/M16分频,xN332倍频,/P2分频,测试效果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wNzEzMzYxMg==.html

然后我们测试216MHz主频,采用16MHz振荡器,
/M16分频,xN432倍频,/P2分频,测试效果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wNzEzNDIyNA==.html

以上的所有测试都是在官方公布的最大频率以内,
接下来我们开始测试超频的效果,

这次测试我们依然采用16MHz振荡器,/M16分频,/P2分频,
但是xN倍频我们采用了511,尽管这是个错误的参数,
但我们的系统依然能跑,测试效果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wNzEzNDc4MA==.html

然后我们超频到288MHz主频,采用16MHz振荡器,
/M12分频,xN432倍频,/P2分频,
再此频率下我们静置开发板5分钟,
系统依然运行很流畅,目测没啥问题,测试效果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wNzE0NzU2MA==.html

最后是我们超频到370MHz主频,采用16MHz振荡器,
/M8分频,xN370倍频,/P2分频,
再此频率下我们静置开发板,不到1分钟的时间,尽管系统还在运行,
但已明显感觉到主时钟开始变得很不稳定,测试效果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wNzE0MDMwOA==.html

超频到此,尽管我们再继续提升主频,哪怕是1MHz,
系统也不再运行,应该是测试到最大值了,
从我们随机测试的几个频率中我们测试到如下数据,
288MHz时,系统基本可以稳定运行,
此时的超频倍率为288/216=1.333
370MHz时,系统虽然可以运行,但是时钟变得非常不稳定,
此时的超频倍率为370/216=1.713
可见我们的F767超频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友情提示:高速很危险,超频需谨慎

网友A:
对于产品而言,超频绝对是禁止的,不但不能超频,还必须降频!

网友B:
MCU超1倍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C:
超频状态下时间长了,芯片寿命会快速缩减。

网友D:
芯片也发热了吧;

网友E:
flash读取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也发热了吧;

还行,跑了5分钟,没啥感觉

楼主:
这是硬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频状态下时间长了,芯片寿命会快速缩减。

不太懂半导体物理,所以不敢妄下结论,
不过单从门电路的通断次数来说的话,
寿命会按超频倍率反比例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产品而言,超频绝对是禁止的,不但不能超频,还必须降频!

做产品要求的是稳定,特别是汽车、军工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超1倍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个芯片还真达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半导体物理,所以不敢妄下结论,
不过单从门电路的通断次数来说的话,
寿命会按超频倍率反比例缩短 ...

是的,不过实验着玩就不用考虑这些了,批量生产产品的时候肯定是要考虑。

网友F:
程序是在flash中,还是在sram中?

极限的超频测试应该在sram中运行

网友G:
16MHz的振捣器频率无法改变,
同时保持/P的分频系数为2不变,
只改变/M与xN的数值来配置主频。
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MHz的振捣器频率无法改变,
同时保持/P的分频系数为2不变,
只改变/M与xN的数值来配置主频。

/M与xN的系数范围广,
方便设置各种频率,
其他没什么好处!

网友H:
之前我们的项目测试过,跑 250M 在低温 -30度 的时候 会死机!! 高温很正常!  数据手册里面也有说明 200M 的时候 工作温度范围比 216M 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我们的项目测试过,跑 250M 在低温 -30度 的时候 会死机!! 高温很正常!  数据手册里面也有说明 200M ...

250M死机,有点不正常啊,
不过也可能,我测试的功能简单,外设都没用!
高频下工作温度肯定受影响,毕竟自身发热高了。

网友I:
超频之后的功耗和稳定性有没有实际的测试呢

网友J:
你版主怎么申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版主怎么申请的??

就那么申请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M与xN的系数范围广,
方便设置各种频率,
其他没什么好处!

哦哦 好的,了解了,多谢!!

网友K(2017-06-30):
先留个记号,回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