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plc知识】顺序控制指令及应用举例

楼主(2016-06-14):
一个复杂的任务往往可以分成若干个小任务,当按一定的顺序完成这些小任务后,整个大任务也就完成了。在生产实践中,顺序控制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逐步控制来完成各个工序的控制方式。在采用顺序控制时,为了直观表示出控制过程,可以绘制顺序控制图。
图1是一个3台电动机顺序控制图,由于每一个步骤称作一个工艺,所以又称工序图。在PLC编程时,绘制的顺序控制图称为状态转移图或功能图,简称SFC图,图1b为图1a对应的状态转移图。

图1 一种3台电动机顺序控制图

顺序控制有3个要素:转移条件、转移目标和工作任务。在图1a中,当上一个工序需要转到下一个工序时必须满足一定的转移条件,如工序1要转到下一个工序2时,需按下启动按钮SB2,若不按下SB2,就无法进行下一个工序2,按下SB2即为转移条件。当转移条件满足后,需要确定转移目标,如工序1转移目标是工序2。每个工序都有具体的工作任务,如工序1的工作任务是“起动第一台电动机”。
PLC编程时绘制的状态转移图与顺序控制图相似,图1b中的状态元件(状态继电器)S0.1相当于工序1,“S Q0.0,1”相当于工作任务,S0.1的转移目标是S0.2,S0.6的转移目标是S0.0, SM0.1和S0.0用来完成准备工作,其中SM0.1为初始脉冲继电器,PLC启动时触点会自动接通一个扫描周期,S0.0为初始状态继电器,每个SFC图必须要有一个初始状态,绘制SFC图时要加双线矩形框。

顺序控制指令
顺序控制指令用来编写顺序控制程序,S7-200 PLC有3条常用的顺序控制指令。

顺序控制指令使用及说明如图2所示,图2a为梯形图,图2b为状态转移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顺序控制程序由多个SCR程序段组成,每个SCR程序段以LSCR指令开始、以SCRE指令结束,程序段之间的转移使用SCRT指令,当执行SCRT指令时,会将指定程序段的状态器激活(即置1),使之成为活动步程序,该程序段被执行,同时自动将前程序段的状态器和元件复位(即置0)。

图2 顺序控制指令使用举例

使用顺序控制指令时,要注意以下事项:
1)顺序控制指令仅对状态继电器S有效,S也具有一般继电器的功能,对它还可以使用其它继电器一样的指令。
2)SCR段程序(LSCR至SCRE之间的程序)能否执行,取决于该段程序对应的状态器S是否被置位。另外,当前程序SCRE(结束)与下一个程序LSCR(开始)之间的程序不影响下一个SCR程序的执行。
3)同一个状态器S不能用在不同的程序中,如主程序中用了S0.2,在子程序中就不能再使用它。
4)SCR段程序中不能使用跳转指令JMP和LBL,即不允许使用跳转指令跳入、跳出SCR程序或在SCR程序内部跳转。
5)SCR段程序中不能使用FOR、NEXT和END指令。
6)在使用SCRT指令实现程序转移后,前SCR段程序变为非活动步程序,该程序段的元件会自动复位,如果希望转移后某元件能继续输出,可对该元件使用置位或复位指令。

顺序控制的几种方式
顺序控制主要方式有:单分支方式、选择性分支方式和并行分支方式。图2b所示的状态转移图为单分支方式,程序由前往后依次执行,中间没有分支,简单的顺序控制常采用这种单分支方式。较复杂的顺序控制可采用选择性分支方式或并行分支方式。

选择性分支方式

a)状态转移图

b)梯形图
图3 选择性分支方式

选择性分支状态转移图如图3a所示,在状态继电器S0.0后面有两个可选择的分支,当I0.0闭合时执行S0.1分支,当I0.3闭合时执行S0.3分支,如果I0.0较I0.3先闭合,则只执行I0.0所在的分支,I0.3所在的分支不执行,即两条分支不能同时进行。图3b是依据图3a画出的梯形图,梯形图工作原理见标注说明。

并行分支方式

a)状态转移图

b)梯形图
图4 并行分支方式

并行分支方式状态转移图如图4a所示,在状态器S0.0后面有两个并行的分支,并行分支用双线表示,当I0.0闭合时S0.1和S0.3两个分支同时执行,当两个分支都执行完成并且I0.3闭合时才能往下执行,若S0.1或S0.4任一条分支未执行完,即使I0.3闭合,也不会执行到S0.5。
图4b是依据图4a画出的梯形图。由于S0.2、S0.4两程序段都未使用SCRT指令进行转移,故S0.2、S0.4状态器均未复位(即状态都为1),S0.2、S0.4两个常开触点均处于闭合,如果I0.3触点闭合,则马上将S0.2、S0.4状态器复位,同时将S0.5状态器置1,转移至S0.5程序段。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