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制式视频叠加

楼主:
求助求助~PAL制式的视频叠加“十字”,视频信号出来有阴影,叠在视频上的线段下面有好几条多余的线,有时候还有变色现象……如图所示,红色圈里是叠加的线段,黑色是线段,下面一团阴影(也是黑色的线)是不知道哪里来的……

楼主(2016-06-14):
不要沉下去~不要沉下去~不要沉下去~

坐等指导……

网友A:
视频上下移这个可以调整吗
你是用监视器输出PAL信号吗
感觉像是PAL中模拟视频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上下移这个可以调整吗
你是用监视器输出PAL信号吗
感觉像是PAL中模拟视频源的问题  ...

上下移的情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X、Y的位置在一个范围内才会出现偏移……会不会和白电平有关?我是用的一块显示屏在看,这个显示屏是另外一块板子控制的,可以支持PAL、NTSC还有其他几个模式,是我FPGA的板子输出是PAL制式的,现在用FPGA通过TS5A4624DCKR控制叠加的线段。这个PAL的模拟视频源是什么?

网友B:
感觉是视频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