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41例:FSMC-扩展SRAM

楼主(2016-06-15):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41. FSMC-扩展SRAM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41. FSMC-扩展SRAM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FSMC: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STM32系列采用的一种新型的存储器扩展技术。
  RAM在单片机作用类似与电脑的内存。STM32F106ZET6内部有64KB大小的RAM,对应一般工程程序
是足够使用的,但如果需要运行类似STemWin支持的界面设计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我们可以外部扩
展SRAM。
  YS-F1Pro开发板板载1M字节的扩展SRAM,本例程对扩展SRAM进行读写测试。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
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
可接收到信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exSRAM.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exSRAM.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液晶底层驱动函数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exSRAM/bsp_exSRAM.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SRAM_HandleTypeDef hexSRAM;
static int FSMC_exSRAM_Initialized = 0;
static int FSMC_exSRAM_DeInitialized = 0;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初始化扩展SRAM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MX_FSMC_ex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Timing;

  /* FSMC配置 */
  hexSRAM.Instance = FSMC_NORSRAM_DEVICE;
  hexSRAM.Extended = FS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 hexSRAM.Init */
  hexSRAM.Init.NSBank = FSMC_NORSRAM_BANK3; // 使用NE3
  hexSRAM.Init.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
  hexSRAM.Init.MemoryType = FSMC_MEMORY_TYPE_SRAM;
  hexSRAM.Init.MemoryDataWidth = FS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hexSRAM.Init.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hexSRAM.Init.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
  hexSRAM.Init.WrapMode = FSMC_WRAP_MODE_DISABLE;
  hexSRAM.Init.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_TIMING_BEFORE_WS;
  hexSRAM.Init.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存储器写使能
  hexSRAM.Init.WaitSignal = FSMC_WAIT_SIGNAL_DISABLE;
  hexSRAM.Init.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_MODE_DISABLE;//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hexSRAM.Init.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
  hexSRAM.Init.WriteBurst = FSMC_WRITE_BURST_DISABLE;
  /* FSMC操作时间 */
  Timing.AddressSetupTime = 0x0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
  Timing.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Timing.DataSetupTime = 0x03;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为3个HCLK 4/72M=55ns
  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Timing.CLKDivision = 0x00;
  Timing.DataLatency = 0x00;
  Timing.AccessMode = FSMC_ACCESS_MODE_A; //模式A
  HAL_SRAM_Init(&hexSRAM, &Timing, &Timing);//读写同样时序

  __HAL_AFIO_FSMCNADV_DISCONNECTED();

}

/**
  * 函数功能: 初始化扩展SRAM的IO引脚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该函数被HAL_SRAM_MspInit函数调用
  */
static void HAL_FSMC_exSRAM_Msp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如果已经完成初始化就无需初始化第二遍 */
  if (FSMC_exSRAM_Initialized)
  {
    return;
  }
  FSMC_exSRAM_Initialized = 1;

  /* 使能相关端口时钟 */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 使能FSMC外设时钟 */
  __HAL_RCC_FSMC_CLK_ENABLE();

  /** FSMC GPIO Configuration
  PF0   ------> FSMC_A0
  PF1   ------> FSMC_A1
  PF2   ------> FSMC_A2
  PF3   ------> FSMC_A3
  PF4   ------> FSMC_A4
  PF5   ------> FSMC_A5
  PF12   ------> FSMC_A6
  PF13   ------> FSMC_A7
  PF14   ------> FSMC_A8
  PF15   ------> FSMC_A9
  PG0   ------> FSMC_A10
  PG1   ------> FSMC_A11
  PE7   ------> FSMC_D4
  PE8   ------> FSMC_D5
  PE9   ------> FSMC_D6
  PE10   ------> FSMC_D7
  PE11   ------> FSMC_D8
  PE12   ------> FSMC_D9
  PE13   ------> FSMC_D10
  PE14   ------> FSMC_D11
  PE15   ------> FSMC_D12
  PD8   ------> FSMC_D13
  PD9   ------> FSMC_D14
  PD10   ------> FSMC_D15
  PD11   ------> FSMC_A16
  PD12   ------> FSMC_A17
  PD14   ------> FSMC_D0
  PD15   ------> FSMC_D1
  PG2   ------> FSMC_A12
  PG3   ------> FSMC_A13
  PG4   ------> FSMC_A14
  PG5   ------> FSMC_A15
  PD0   ------> FSMC_D2
  PD1   ------> FSMC_D3
  PD4   ------> FSMC_NOE
  PD5   ------> FSMC_NWE
  PG10   ------> FSMC_NE3
  PE0   ------> FSMC_NBL0
  PE1   ------> FSMC_NBL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12|GPIO_PIN_13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高速 */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高速 */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PIN_15|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高速 */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0
                          |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高速 */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
  * 函数功能: 初始化FSMC的IO引脚
  * 输入参数: hsram:SRAM外设句柄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该函数被HAL库内部函数调用
  */
void HAL_SRAM_MspInit(SRAM_HandleTypeDef* hsram)
{
  /* 初始化扩展SRAM的IO引脚 */
  HAL_FSMC_exSRAM_MspInit();
}

/**
  * 函数功能: 反初始化扩展SRAM的IO引脚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该函数被HAL_SRAM_MspDeInit函数调用
  */
static void HAL_FSMC_exSRAM_MspDeInit(void)
{
  /* 如果已经完成反初始化就无需初始化第二遍 */
  if (FSMC_exSRAM_DeInitialized) {
    return;
  }
  FSMC_exSRAM_DeInitialized = 1;

  /* 禁用FSMC外设时钟 */
  __HAL_RCC_FSMC_CLK_DISABLE();

  /** FSMC GPIO Configuration
  PF0   ------> FSMC_A0
  PF1   ------> FSMC_A1
  PF2   ------> FSMC_A2
  PF3   ------> FSMC_A3
  PF4   ------> FSMC_A4
  PF5   ------> FSMC_A5
  PF12   ------> FSMC_A6
  PF13   ------> FSMC_A7
  PF14   ------> FSMC_A8
  PF15   ------> FSMC_A9
  PG0   ------> FSMC_A10
  PG1   ------> FSMC_A11
  PE7   ------> FSMC_D4
  PE8   ------> FSMC_D5
  PE9   ------> FSMC_D6
  PE10   ------> FSMC_D7
  PE11   ------> FSMC_D8
  PE12   ------> FSMC_D9
  PE13   ------> FSMC_D10
  PE14   ------> FSMC_D11
  PE15   ------> FSMC_D12
  PD8   ------> FSMC_D13
  PD9   ------> FSMC_D14
  PD10   ------> FSMC_D15
  PD11   ------> FSMC_A16
  PD12   ------> FSMC_A17
  PD14   ------> FSMC_D0
  PD15   ------> FSMC_D1
  PG2   ------> FSMC_A12
  PG3   ------> FSMC_A13
  PG4   ------> FSMC_A14
  PG5   ------> FSMC_A15
  PD0   ------> FSMC_D2
  PD1   ------> FSMC_D3
  PD4   ------> FSMC_NOE
  PD5   ------> FSMC_NWE
  PG10   ------> FSMC_NE3
  PE0   ------> FSMC_NBL0
  PE1   ------> FSMC_NBL1
  */

  HAL_GPIO_DeInit(GPIOF,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12|GPIO_PIN_13
                          |GPIO_PIN_14|GPIO_PIN_15);

  HAL_GPIO_DeInit(GPIOG,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10);

  HAL_GPIO_DeInit(GPIOE,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PIN_15|GPIO_PIN_0|GPIO_PIN_1);

  HAL_GPIO_DeInit(GPIOD,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0
                          |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
}

/**
  * 函数功能: 反初始化FSMC的IO引脚
  * 输入参数: hsram:SRAM外设句柄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该函数被HAL库内部函数调用
  */
void HAL_SRAM_MspDeInit(SRAM_HandleTypeDef* hsram)
{
  HAL_FSMC_exSRAM_MspDeInit();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main.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外部扩展SRAM读写测试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exSRAM/bsp_exSRAM.h"

/* 私有类型定义 --------------------------------------------------------------*/
typedef enum
{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
TestStatus;

/* 私有宏定义 ----------------------------------------------------------------*/
#define BUFFER_SIZE         (1024*1024/8)           // 定义缓冲区大小
#define WRITE_READ_ADDR     EXSRAM_BANK_ADDR        //
/* 私有变量 ------------------------------------------------------------------*/
/* 定义读写缓冲区,并且是直接定义在扩展SRAM上 */
#if defined ( __CC_ARM )  // 使用Keil编译环境

uint32_t aTxBuffer[BUFFER_SIZE] __attribute__((at(EXSRAM_BANK_ADDR)));
uint32_t aRxBuffer[BUFFER_SIZE] __attribute__((at(EXSRAM_BANK_ADDR+1024*1024/2)));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 使用IAR编译环境

#pragma location=EXSRAM_BANK_ADDR
uint32_t aTxBuffer[BUFFER_SIZE];
#pragma location=(EXSRAM_BANK_ADDR+1024*1024/2)
uint32_t aRxBuffer[BUFFER_SIZE];

#endif

/* 读写结果 */
__IO uint8_t uwWriteReadStatus = 0;

/* 计数值*/
uint32_t uwIndex = 0;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static void Fill_Buffer(uint32_t *pBuffer, uint32_t uwBufferLenght);
static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32_t *pBuffer1, uint32_t *pBuffer2, uint32_t BufferLength);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系统时钟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外部晶振,8MHz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 9倍频,得到72MHz主时钟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系统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APB1时钟:36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2时钟:72MHz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    1m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0 1us中断一次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 配置并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 系统滴答定时器时钟源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MX_FSMC_exSRAM_Init();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MX_DEBUG_USART_Init();

  printf ( "FSMC 扩展SRAM 读写测试\n" );

         /* 写测试:往缓冲区写入数据*/
  Fill_Buffer(aTxBuffer, BUFFER_SIZE);

  /* 拷贝数据:扩展SRAM拷贝到扩展SRAM */
  for(uwIndex = 0; uwIndex < BUFFER_SIZE; uwIndex++)
  {
    aRxBuffer[uwIndex] = *(__IO uint32_t *)(WRITE_READ_ADDR + 4 * uwIndex);
    if(uwIndex%4096==0)
      printf("aRxBuffer[%d]=0x%08X\n",uwIndex,aRxBuffer[uwIndex]);
  }

  /* 数据比较 */
  uwWriteReadStatus = Buffercmp(aTxBuffer, aRxBuffer, BUFFER_SIZE);
  if(uwWriteReadStatus != PASSED)
  {
    /* KO */
    printf("扩展SRAM读写测试OK!!\n");
  }
  else
  {
    /* Fail */
    printf("扩展SRAM读写测试失败!!\n");
  }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

/**
  * 函数功能: 填充缓冲区
  * 输入参数: pBuffer:缓冲区指针
  * 输入参数: uwBufferLenght:缓冲区大小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static void Fill_Buffer(uint32_t *pBuffer, uint32_t uwBufferLenght)
{
  uint32_t tmpIndex = 0;

  /* 为缓冲区填入不同的值 */
  for (tmpIndex = 0; tmpIndex < uwBufferLenght; tmpIndex++)
  {
    pBuffer[tmpIndex] = tmpIndex;
    if(tmpIndex%4096==0)
      printf("pBuffer[%d]=0x%08X\n",tmpIndex,pBuffer[tmpIndex]);
  }
}

/**
  * 函数功能: 对比两个缓冲区内容是否完全一样
  * 输入参数: pBuffer1:缓冲区1指针
  * 输入参数: pBuffer2:缓冲区2指针
  * 输入参数: BufferLength:缓冲区大小
  * 返 回 值: 比较结果:
  *           PASSED:缓冲区内容完全一致
  *           FAILED:缓冲区内容至少存在一个不一致
  * 说    明: 无
  */
static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32_t *pBuffer1, uint32_t *pBuffer2, uint32_t BufferLength)
{
  while (BufferLength--)
  {
    if (*pBuffer1 != *pBuffer2)
    {
      return FAILED;
    }
    pBuffer1++;
    pBuffer2++;
  }
  return PASSED;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2019-07-07):
刚好用到,但是还是有问题,LCD无显示。不知道为何?

网友A:
正好用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