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停止位

楼主:
各位大神我在川久配置的时候,配置了有一位停止位,那我在接收端如何通过检测是否接收到停止位来判断数据接收完成呢,谢谢

网友A(2016-06-15):
说的是串口吧;
接收中断程序,判断停止位的寄存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串口吧;
接收中断程序,判断停止位的寄存器看看;

恩恩  单片机的串口  停止位发送或接收也没个标志

网友B:
停止位的寄存器应该有变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止位的寄存器应该有变化的吧

我只找到一个配置停止位个数的寄存器,停止位的标志位没找到

网友C:
这个停止位应该是串口协议里的数据格式

网友D:
停止位能控制,没有标志的好像

网友E:
SR 里面有个FE信号。 如果它没有收到有效的停止位,会用这个信号给出指示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这一位与停止位也没有关系吧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会不是是COM口选择不对呀

网友G:
停止位位数,有无校验位以及是奇校验还是偶校验等)和数据传输速率作统一规定。传送开始后,接收设备不断地检测传输线,看是否有起始位到来。

楼主:
前一段时间发现好像解决了 ,但是今发现还是不行。我就是想简单做一个协议,通过串口助手随便的发送任意长度数据,单片机收到数据后立马把所有的数据再通过串口返回串口助手,现在就是想检测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单片机什么时候接收完成的。

楼主:
简单的来说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单片机接收完成后有没有一些寄存器状态可以检测到

网友H:
SR 里面有个FE信号

网友E:
你想要把问题描述得更清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SR 里面有个FE信号

我看看了那一位好像也不是检测停止位或者字符结束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要把问题描述得更清楚才行。。。。。。

   我这表达能力很差呀   我就是想检测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单片机通过什么可以检测到数据发送完成了

网友I:
直接判断接收完成就可以。停止位是硬件完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表达能力很差呀   我就是想检测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单片机通过什么可以检测到数据发送完成 ...

一般来说,MCU都会检查停止位----它要用停止位来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下一个字节的接收
有点MCU会在无法收到停止位的时候给出一个信号,有点则不会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只是想做一个串口透传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MCU都会检查停止位----它要用停止位来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下一个字节的接收
有点MCU会在无法 ...

我想做一个串口透传通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串口透传通信

那你假定每个收到的字节停止位都没有问题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假定每个收到的字节停止位都没有问题不就行了?

关键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停止位有没有问题,都没有一个标志什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