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04/KS103超声波传感器程序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6-06-1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nokia5110.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1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define  WR  P3^6
//define  RD  P3^7

#define Key_Data P3_3 //定义Keyboard引脚
#define Key_CLK  P3_2
sbit led=P2^1;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void LCMInit(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
void Decode(unsigned char ScanCode);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unsigned char code mcustudio[] ={"==Range Finder=="};
unsigned char code email[] =    {"heyaodz@163.com "};
unsigned char code Cls[] =      {"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uint valA;
        uint TempCyc;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void show_5110();
void num_baishige();
void jianpan(void);
void MotorCW(void);
void MotorCCW(void);
void MotorStop(void);
void delayms(uint xms);
uint ideal_height=0;                  //理想高度
uint current_height=0;        //当前高度
uint ih_bai=0,ih_shi=0,ih_ge=0,                  //理想高度的百,十,个位,用于数字分割,作5110显示使用。
        ch_bai=0,ch_shi=0,ch_ge=0,                  //当前高度的百,十,个位,用于数字分割,作5110显示使用。
        signal_bai=0,signal_shi=0,signal_ge=0,signal_all=0;
uchar enter=0;
    void Conut(void);
     void  StartModule();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void Timer_Count(void)
{
                 TR0=1;                            //开启计数
                  led=0;
             while(RD);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RD=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D=0;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WR=0;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8)/10;     //算出来是MM
         if((S>=7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           ch_bai=S/100+48;
//          ch_shi=S/10%10+48;
//          ch_ge=S%10+48;
//          delay_ms(1);
        //                          show_5110();

         }
         else
         {

          ch_bai=S/100+48;
          ch_shi=S/10%10+48;
          ch_ge=S%10+48;
          delay_ms(1);
                  show_5110();

         }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初始化
      LCD_clear();

          num_baishige();
          show_5110();

        for (TempCyc=0; TempCyc<10; TempCyc++)
        Delay400Ms(); //延时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delayms(60);
                WR=1;
            StartModule();
        for(valA=7510;valA>0;valA--)
            {

               if(WR==1)
                   {
           Timer_Count();
                   }
             }
          }
}

//--------------------------------------------------
void num_baishige(void)
{
          ih_bai=ideal_height/100+48;
          ih_shi=ideal_height/10%10+48;
          ih_ge=ideal_height%10+48;

          ch_bai=current_height/100+48;
          ch_shi=current_height/10%10+48;
          ch_ge=current_height%10+48;
}
//--------------------------------------------------

void show_5110(void)
{
         LCD_write_english_sendbyte(62,0,ih_bai);
         LCD_write_english_sendbyte(69,0,ih_shi);
         LCD_write_english_sendbyte(76,0,ih_ge);
        // LCD_write_english_sendstr(62,0,"??? ");
         delay_ms(1);                                                                  //高度调节至后面的
         LCD_write_english_sendstr(60,1," mm");
         delay_ms(1);

         LCD_write_english_sendbyte(48,2,ch_bai);
         LCD_write_english_sendbyte(55,2,ch_shi);
         LCD_write_english_sendbyte(62,2,ch_ge);
         LCD_write_english_sendstr(69,2,"mm");
         delay_ms(1);

         LCD_write_english_sendstr(48,3,"+-3mm");          //当前高度后面的 超声波误差为3mm

         LCD_Write12CnChar(0, 0, "高度调节至");
//          delay_ms(1);
         LCD_Write12CnChar(0, 18, "当前高度");
//          delay_ms(1);
        if(enter==0)
         LCD_Write12CnChar(0, 36, "未确认");
        else if(enter==1)
         LCD_Write12CnChar(0, 36, "已确认");
//          delay_ms(2);
         LCD_Write12CnChar(10, 36,"重置");
//          delay_ms(2);

}

//--------------------------------------------------
void jianpan()
{
uchar temp;
P0=0xfe;
temp=P0;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0;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0;
                switch(temp)
                        {
                        case 0xee:
                                if(signal_all==0)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100;
                                if(signal_all==1)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10;
                                if(signal_all==2)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1;

                                ++signal_all;
                                break;
                        case 0xde:
                                if(signal_all==0)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200;
                                if(signal_all==1)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20;
                                if(signal_all==2)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2;

                                ++signal_all;
                                break;
                        case 0xbe:
                                if(signal_all==0)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300;
                                if(signal_all==1)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30;
                                if(signal_all==2)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3;

                                ++signal_all;
                                break;

                //        case 0x7e: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0;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
P0=0xfd;
temp=P0;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0;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0;
                switch(temp)
                        {
                        case 0xed:
                                if(signal_all==0)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400;
                                if(signal_all==1)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40;
                                if(signal_all==2)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4;

                                ++signal_all;
                                break;

                        case 0xdd:
                                if(signal_all==0)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500;
                                if(signal_all==1)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50;
                                if(signal_all==2)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5;

                                ++signal_all;
                                break;
                        case 0xbd:
                                if(signal_all==0)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600;
                                if(signal_all==1)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60;
                                if(signal_all==2)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6;

                                ++signal_all;
                                break;
                //        case 0x7d: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0;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
P0=0xfb;
temp=P0;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0;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0;
                switch(temp)
                        {
                        case 0xeb:
                                if(signal_all==0)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700;
                                if(signal_all==1)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70;
                                if(signal_all==2)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7;

                                ++signal_all;
                                break;
                        case 0xdb:
                                if(signal_all==0)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800;
                                if(signal_all==1)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80;
                                if(signal_all==2)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8;

                                ++signal_all;
                                break;

                        case 0xbb:
                                if(signal_all==0)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900;
                                if(signal_all==1)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900;
                                if(signal_all==2)
                                ideal_height=ideal_height+9;

                                ++signal_all;
                                break;
                //        case 0x7b: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0;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
P0=0xf7;
temp=P0;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0;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0;
                switch(temp)
                        {
                        case 0xe7:
                                enter=1;
                                break;

                        case 0xd7:
                                ++signal_all;
                                break;

                        case 0xb7:
                                signal_all=0;
                                ideal_height=0;
                                enter=0;
                                break;

                //        case 0x7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0;
                        temp=temp&0xf0;
                        }
//        display(key);
                }
        }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
  delayms(4);//转速调节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
   delayms(4);//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本程序这个部分就不执行了,所以超声波不传数回来,求大神帮忙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怎么样才能解决

网友A:
那么长的程序,基本不会有人读完的。
要读完,得多闲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长的程序,基本不会有人读完的。
要读完,得多闲的人啊

有道理,您用过28BYJ-48 5VDC的步进电机吗,电机带不动负载怎么办。。。连一个胶带的重量都带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您用过28BYJ-48 5VDC的步进电机吗,电机带不动负载怎么办。。。连一个胶带的重量都带不动 ...

//#define  WR  P3^6
//define  RD  P3^7

你这两个都注释了还能检测个鬼啊!

网友C:
以前做了一个,5v步进电机可以转超声波

网友C:
力度可扭水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