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样的天线吗?

楼主(2016-06-15):
molex的一款天线,主要有以下几个疑问:1)文档中提到该天线是 ground-plane-independent design ,意思与PCB主板不共地吗?如果不共地,它是怎么工作的?
2)天线是怎么工作的?块状是地,条状是天线?还是反过来?或者都不是?怎么从图中看块状和条状都连成一个整体了。
2)那根线是同轴线吗?如果不是,跟PCB主板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
不是说不要地,是说这个天线自己已经带了地(回流路径),不需要机器外壳之类再来充当地,黑色线是同轴电缆,通过另一端的按扣与收发机相连,天线电路板上与同轴电缆外层相连的是“地”(其实在射频里,地和天已经不是绝对的了,你研究谁是地,没太大意思)。

网友B:
呵呵 没有用过

网友C:
有些路由器里带有类似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 天线制作相关专辑 57册 272M ◆〓 , 2015端午礼包

谢T叔,图书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天线制作相关专辑 57册 272M ◆〓 , 2015端午礼包

图书馆

网友F:
天线很怪,是同轴线。

网友G:
与天线对应的还有地线,其实两者是一条线。

无线电波是电信号在天线与地线之间,
通过高频振荡,引起周围磁场的共振,
依此向外传波的,

楼主看到的PCB是正确的,
天线与底线都是“一块+一条”
两者对称分布,
正好在板子周围形成交替的电磁信号无线电信号就发出去了

只能点到这里了,再详细的技术我也不懂了

网友H:
好像天线和地线是连通的。
是直流通路,不是交流通路。交流的角度看,有固定的阻抗。

网友I(2016-11-20):
板子是天线,黑色的是同轴传输线。
图片上看起来这设计挺好玩的,得研究研究。

网友J:
插到图片左下角那种插座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