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ARM9 6层核心板 求教

楼主(2016-06-15):
第一次画ARM9 6层核心板   不知道画allegro的时候哪些信号线应尤为注意,目前只知道晶振信号线,网络差分对信号线,想请问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信号线,由于是第一次画6层板并不熟悉ARM9核心板的布局布线注意事项,细节。请知道的大神谈谈 附原理图

网友A:
1,两片sdram走t拓扑,空间够的情况下做时序等长,另外需保证参考平面完整,根据阻抗要求设置叠层线宽线距

网友A:
2,内核电源与sdram电源去藕电容数量要够,内核电源最好有个平面

网友A:
3,最好找找官方板子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片sdram走t拓扑,空间够的情况下做时序等长,另外需保证参考平面完整,根据阻抗要求设置叠层线宽线距 ...

空间够的情况做时序等长?难道时序等长不是必须的吗。参考平面指的是地平面或电平面不分割吗?阻抗要求一般怎么来的?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最好找找官方板子参考参考

官方网站有提供DEMO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网站有提供DEMO板?

我qq150762247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间够的情况做时序等长?难道时序等长不是必须的吗。参考平面指的是地平面或电平面不分割吗?阻抗要求一 ...

当你sdram跑的频率不高时,不等长也不会出大乱子,所以不少板子也懒得等长了,如果想做稳定产品,等长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间够的情况做时序等长?难道时序等长不是必须的吗。参考平面指的是地平面或电平面不分割吗?阻抗要求一 ...

参考平面完整不一定要求不分割,而是指高速信号线不跨越出参考平面,此外,对于地平面,还需要一定数量的过孔,电源平面需要有较低的对地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你sdram跑的频率不高时,不等长也不会出大乱子,所以不少板子也懒得等长了,如果想做稳定产品,等长还 ...

最近画板子用的SRAM IS61WV25616,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画板子用的SRAM IS61WV25616,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要求?

假如你最高跑100MHz
那么周期是10ns
时序同步裕量按照5%估算,约0.5ns
传输线速度按2*10^8算,0.5*10^-9*2*10^8=0.1米
就算裕量在1%,也还有20mm的等长裕量,因此很多时候也不做时序等长了

网友C:
你只放个OBJ 文件算啥啊
原理图 后缀是DSN 的
一般第一次画这种图,建议你直接找参考设计 改改尺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放个OBJ 文件算啥啊
原理图 后缀是DSN 的
一般第一次画这种图,建议你直接找参考设计 改改尺寸就好了  ...

  第一次接触,啥都不懂,大哥,有参考设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你sdram跑的频率不高时,不等长也不会出大乱子,所以不少板子也懒得等长了,如果想做稳定产品,等长还 ...

不等长,就像亚健康的人在好的环境,一般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周遭环境稍微变差,身体状况就显现出来了。技术还是要严谨,虽然会花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