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平中断 (高电平),处理完后如果还是高电平会一直中断吗

楼主(2016-06-15):
如果中断方式是电平中断(高电平),检测到高电平之后,进入中断,处理完后,清中断,如果清中断和中断同时发生(就是说外部还是高电平),那是不是还会进入中断?

网友A:
对,你说对了,所以进入中断第一件事是关闭中断,然后做你要做的事情,最后清理中断标志,并恢复中断开关。

网友B:
即使是电平中断也不是一直中断,进入中断必须要关中断才行

网友:
进入中断如果不关闭,后面还会引起循环跳入。

网友C:
用中断的时候必须是进入中断关闭中断,然后退出中断前开中断

网友D:
处理完了如果马上就会变成低电平就没有问题。否则要么关掉中断,要么改成低电平中断------它告诉你什么时候再改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