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通过串口接受的计算机信号是什么视频格式的?

楼主(2016-06-15):
投影仪通过串口接受的计算机信号是什么视频格式的?

查到的资料说不同的视频信号指的是什么视频信号?

网友A:
谁家的投影仪用串口接收数据?
一般的都是vga接口

网友A:
比较新的投影仪,都带hdmi或者dv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新的投影仪,都带hdmi或者dvi接口

但是看到办公室的投影仪和电脑用串口连接,就能投影了,所以就我就这么以为了

那想问一下,通过VGA和HDMI通信,PC传过来的是什么信号?什么格式的信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新的投影仪,都带hdmi或者dvi接口

我查到的资料上面说:Mini-HDMI 接口可以使用三条 TMDS 数据通道进行音频、视频信号的传输。视频信息在传送时被转换成连续的 24bit 像素数据,每个时钟周期可以传送 10bit 的数据。

是这样的信号传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到的资料上面说:Mini-HDMI 接口可以使用三条 TMDS 数据通道进行音频、视频信号的传输。视频信息在传 ...

真正串口投影仪也有,比较少见。就像串口的显示器一样。
具体vga和hdmi,你可以查看一下相应的介绍和协议资料
vga: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K7b8fZD2yHhdPN5Yue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串口投影仪也有,比较少见。就像串口的显示器一样。
具体vga和hdmi,你可以查看一下相应的介绍和协议 ...

如果我说我把VGA连线看成了串口,你会打我吗?小灰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说我把VGA连线看成了串口,你会打我吗?小灰灰

网友B:
看到地板四楼我就知道十有**是楼主看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说我把VGA连线看成了串口,你会打我吗?小灰灰

一耳刮子扇到你大学微机老师办公室去,
再让他扇回来

网友C:
哪有用出口的投影仪啊,速度也太低了吧,

那种接头是标准化了的
串口用的是DB9,VGA是DB15
外形一样,但里边的针脚数不一样

网友D:
就是简单的232或485信号吧,简单的控制指令而已。

网友E:
投影仪的串口是控制用的

网友F:
现在大多都带有hdmi或者dvi接口

网友G:
VGA的输出呢

网友G:
有点还有hdmi的接口。

网友H:
我没做过这方面的开发,暂不好发表评论的。

网友I:
这个是通过VGA接口的进行数据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