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低功耗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6-06-15):
(无正文)

网友A:
MEGA48掉电状态电流0.13微安.
精确定时可以开RTC,每秒钟中断一次,计一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GA48掉电状态电流0.13微安.
精确定时可以开RTC,每秒钟中断一次,计一个数.

MEGA48,内部RTC是32.768吗?睡眠模式是否可以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A:
MEGA48的RTC就是在晶振位置接个32K的晶振,程序中设置好可以产生秒中断,在中断中处理时间信息.
睡眠和晶振没关系.用了RTC,就只能用内部RC振荡了.因为时间晶体占用了晶振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