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ed恒流调制的问题 跪求!!谢谢了!!

楼主(2016-06-15):
大家好!!!我用三极管加运放实现恒流给led供电  外加三极管进行 pwm控制   光电二极管接收led照射过来的光进行 放大滤波 采集  来进行光强的测量 。     但是自然光 和其他光会严重影响到测量。  所以 pwm以一定的频率来进行发射led光 进行调制(该调制并非是红外的那种调制用来传输信号, 而只是为了测量led的光强的)     光电二极管接收l到的光强产生电流 通过带通滤波   可是实际上光电二极管接收到的波形却是那种类似序列的 脉冲   而非方波 。 也没有规律可言    这是什么情况呢??恳请大神指点!谢了   下面贴电路图!

楼主:
这个是  恒流源电路

楼主:
这个是光电二极管 电路  第一个运放是 I变U  中间有一个用rC构成的高通滤波  后面那个运放是放大的电路

网友A:
你可否将 PWM 波形和 光电二极管波形做个对照, 看看哪些是无用的杂波, 给予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否将 PWM 波形和 光电二极管波形做个对照, 看看哪些是无用的杂波, 给予去掉 ...

对比了  pwm 是对的  但是  光电二极管那边就挺乱的  那边加了  高通之后的波形就杂乱不堪了   谢谢版主的回答

网友B:
怎么做恒流,请教了

网友C:
恒流源由信号源和电压控制电流源(VCCS)两部分组成。正弦信号源采用直接数字频率合成(DDS)技术,即以一定频率连续从EPROM中读取正弦采样数据,经D/A转换并滤波后产生EIT所需的正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