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V外扩SRAM

楼主(2016-06-15):
100pin封装的STM32F429VGT6好像没有FSMC引脚,不知有没办法连接外部SRAM芯片?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的没法括了,换407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没法括了,换407呗;

引脚数为100的F407也没法通过FSMC扩展SRAM吧?看了F407的Datasheet,要FSMC要用到的一些引脚在100脚封装的芯片上没有引出。不知是否有其他变通方法?

网友B:
变通,该程序,使内部ram够用。该电路,用144脚的

网友C:
用个地址锁存器?

网友:
内部存储不够用?这芯片,一般不用外挂吧,外挂参考官方的开发板,看看有没有外挂的。

网友:
换个有的型号啊,有部分可能没有,不过你这个没用过。

网友D:
100脚的应该有吧,只不过地址和数据总线复用的,需要锁存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