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直接驱动LCD显示屏, 通电测试偶尔出现死机现象

楼主(2016-06-15):
机器上电后 屏幕字符全亮,2秒后闪烁一次,一直这样循环,  断电重新上电偶尔也会正常工作, 请各位高工指点指点, 小白跪谢。

网友A:
电源,复位等电路设计不稳定吧;

网友B:
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吗,怎么感觉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C:
电路问题或软件问题,先弄个靠谱的例程进去看看,如果对,没问题,那就是软件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复位等电路设计不稳定吧;

是硬件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吗,怎么感觉是程序的问题呢?

不是我写的,   现在头都大了

网友D:
楼主。你的VCAP电容可能没连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