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这样的充电识别应当怎么做?

楼主(2016-06-15):
我用的2000mA锂电池,用的TI的bq24079充电管理芯片。
希望接上自配的充电器时,设置Iset以1.3A的电流进行充电。
而且电脑USB口或其他充电器时,设置Iset以0.5A的电流进行充电。
应该如何实现?
就是我设备如何才能知道插的是哪种充电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这个充电器能够自动识别电源的带载能力, 然后使用最大允许电流?
如果不是软件从 USB 接口获取支持电流的话.
考虑自己尝试逐渐加大电流的办法, 来了解电源的带载能力

网友B:
如果不能靠电源的电压来区分,
那就检测D+、D-线上的电压。
真正USB,这两根线是有电压值的,而不是悬空。

楼主:
不知道我这么做合不合适:
如果USB驱动程序检测到插到了USB主设备(例如电脑),则设置为0.5A限流值。
否则,则设置为1.3A限流值。
我们产品会配一个1.5A的适配器,这样用我们自己的适配器充电,就以1.3A充电。
而如果用户将设备插到他自己的适配器上,如果该适配器驱动能力比如只有1A,则充不了电。应该也不会烧坏用户自己的适配器吧?因为我看bq24079说是具有“Input-Based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VIN-DPM) for Protection Against Poor USB Sources”功能。

网友C:
这个是不好确定的

网友A:
如果能够利用 USB 总线的数据, 能够检测和识别 USB 的总线,那这个方法倒是有可行性的

网友D:
可以用现在手机比较主流的qc2.0快充电芯片的,不过这样电源和用电设备都要装芯片,成本会增加的

网友E:
USB的D+、D-线上是有电压值的

网友F:
我也觉得越高越复杂化,需要公用更多产品...  同时也增加自身的成本,

网友G:
这个跟电流是想关系的啦

网友H:
这个除开是做电流检测的,不然自动识别的话还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