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的中断频率多大,才不能影响其他任务的执

楼主(2016-06-15):
有给项目,stm32 移植ucos 后做modbus 通讯, 不断的触发中断,这样会不会影响其他任务
系统的节拍是(1ms)
哎,要是不 丢掉中断就得 从新写代码

楼主:
顶一下坐等大侠答案

网友A:
我亲身经历,不能太快了,否则影响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亲身经历,不能太快了,否则影响响应

波特率9600, 不断的做从机 处理数据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波特率9600, 不断的做从机 处理数据 ,应该没问题吧

9600波特率是没问题的,115200也没问题

网友C:
你担心这么多,怎么不用DMA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担心这么多,怎么不用DMA的方式。

正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00波特率是没问题的,115200也没问题

我的仿真试了下,不断的连续发送 ,就反应不过来了

网友D:
问题可能是你的ISR处理太冗长。
对大数据量的通讯,一定不能在ISR里做太多的数据处理,最好只是简单的把数据丢进缓冲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