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32905板子

楼主(2016-06-15):
N32905 ARM9 可以跑linux系统,可以裸奔。内置SDRAM,只要外部增加少量的外设就可以运行。

网友A:
这板子是楼主自己画的吗,看着不错啊,是开源的吗

网友:
一般般,最怕那种很大的接口,现在流行小接口。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如果跑Linux的话用什么下载工具呢?

楼主:
需要上位机软件配合下就可以了

网友C:
看着有点丑啊。板子不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