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调制的问题 跪求!!谢谢了!!

楼主(2016-06-15):
大家好!!!我用三极管加运放实现恒流给led供电  外加三极管进行 pwm控制   光电二极管接收led照射过来的光进行 放大滤波 采集  来进行光强的测量 。     但是自然光 和其他光会严重影响到测量。  所以 pwm以一定的频率来进行发射led光 进行调制(该调制并非是红外的那种调制用来传输信号, 而只是为了测量led的光强的)     光电二极管接收l到的光强产生电流 通过带通滤波   可是实际上光电二极管接收到的波形却是那种类似序列的 脉冲   而非方波 。 也没有规律可言    这是什么情况呢??恳请大神指点!谢了   下面贴电路图!

楼主:
这个是  恒流源电路

楼主:
这个是光电二极管 电路  第一个运放是 I变U  中间有一个用rC构成的高通滤波  后面那个运放是放大的电路

网友A:
用一个固定频率的正弦波调制LED,接收管可以得到正弦波光强信号了吗?当然还要有直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固定频率的正弦波调制LED,接收管可以得到正弦波光强信号了吗?当然还要有直流偏置。 ...

不是  是pwm  方波调制的   接收的不是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pwm  方波调制的   接收的不是方波

你了解激光测距仪吗,你用PWM波发生,怕是带宽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了解激光测距仪吗,你用PWM波发生,怕是带宽不够大。

不了解    用pwm为啥带宽不够  我看 有人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了解激光测距仪吗,你用PWM波发生,怕是带宽不够大。

你觉得  要用正玄波来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觉得  要用正玄波来做?

我认为正弦波抗干扰来得强的,对带宽的频谱失真也来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正弦波抗干扰来得强的,对带宽的频谱失真也来得小。

但是单片机很难用正玄波来控制   所以一般用pwm方波老控制了  你能看下我的电路有问题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单片机很难用正玄波来控制   所以一般用pwm方波老控制了  你能看下我的电路有问题没 ...

先用PWM搞出过正弦波再来驱动LED不是行了吗?大不了加一级有源滤波和驱动。

网友B:
看看这篇**
https://ezchina.analog.com/thread/12247
CN-0363:带可编程增益跨阻放大器和数字同步检波功能的双通道色度计

通过使用调制光和数字同步检波而非恒流(直流)源,系统可有力地抑制非调制频率的噪声源,提供出色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篇**
https://ezchina.analog.com/thread/12247
CN-0363:带可编程增益跨阻放大器和数字同步检波功 ...

谢谢 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PWM搞出过正弦波再来驱动LED不是行了吗?大不了加一级有源滤波和驱动。 ...

先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