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LED驱动散热问题

楼主(2016-06-15):
各位,我们做了一个DCDC驱动,使用TPS92630芯片,每个芯片控制6颗灯,每路2串,共四个芯片,24颗灯,输入13.5,输出每颗灯3.3V,电流140mA,芯片太热,温升100度,太热,请问各位有什么降低温升的方法吗?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加散热片。

网友A:
电源切断就不热了

网友B:
将LED紧密贴在铝合金散热片上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LED紧密贴在铝合金散热片上面试试看

不是LED热,是芯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切断就不热了

那就不工作了,给个合理的建议呗

网友C:
搞铝基板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铝基板不就解决了吗

那得双面铝基板了,而且也散不了那么多热,板子才100*55mm大

网友D:
输入电压用小一点!

网友E:
芯片每路输出串个22R  1W 的电阻

网友F:
建议你IC边缘的引脚的焊盘可以做的大点,同时周围布线最好走粗些,便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每路输出串个22R  1W 的电阻

串电阻后,在输入电压是9V时,输出电流达不到恒流,配光不过;降低输入电压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IC边缘的引脚的焊盘可以做的大点,同时周围布线最好走粗些,便于散热 ...

板子就那么大,加大焊盘后也散不了10多瓦的热量

网友G:
我查下你那个芯片应用手册,单路最大就是150MA.你都推尽了. 唯有降低输出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板子就那么大,加大焊盘后也散不了10多瓦的热量

你的灯珠难道在PCB上面吗?那你不用铝基板怎么可能做到散热降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灯珠难道在PCB上面吗?那你不用铝基板怎么可能做到散热降温呢?

灯珠在软板上,有垫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查下你那个芯片应用手册,单路最大就是150MA.你都推尽了. 唯有降低输出电流 ...

不能降电流

网友H(2016-07-29):
请问灯的控制状态有几种,TPS92630 可以单独控制3路状态,如果状态少的话建议抬升输出电压 每串3个LED这样就可以减少一片IC,发热量应该也会减少,可以的话把板子分成两块

网友I:
芯片发热要找根本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为的考虑如何散热没多大意义。

网友J:
你的升压比太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