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120w开关电源

楼主(2016-06-15):
最近需要做一个开关电源,没这方面的经验。输入90-264V,输出12V10A。买了一个明纬RS-150-12电源,发现有一个开关根据输入110或者220做一个倍压整流电路,芯片用的是NE1101F,我猜是不是因为效率的问题才增加了一个开关?我需要的是不用开关的宽幅输入,想直接去掉开关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B:
是为了效率问题
如果你不要开关 另外找型号

网友C:
你是哪里的,这么巧上个月我也搞了一个12v/10A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为了效率问题
如果你不要开关 另外找型号

好的,了解了,我就是猜测和效率有关,但不知道具体如何计算的问题,请问有推荐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里的,这么巧上个月我也搞了一个12v/10A的电源。

杭州,请问你是用的什么芯片? 也是宽幅输入吗? 方不方便指导一下

网友D:
纠正下,不是为了效率,别乱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纠正下,不是为了效率,别乱搞错了

能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吗?我对开关电源不了解,帮忙解个困惑

网友E:
我最近也是做个12V10A的 不过是48VDC-12DC的,麻烦也推荐下主流芯片和电路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