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继电器驱动集成电路

楼主(2016-06-15):
BL8023D是双向继电器驱动集成电路,用于控制磁保持继电器的工作,具有输出电流大,静态功耗小的特点,可广泛用于智能电表的生产行业及其他用于该类继电器的行业。
特性
   工作电压在5-36V,静态功耗电流<1μA
   输入高低转换电平在3V左右,与各种单片机兼容
   典型驱动电流150mA,并根据继电器本身线圈内阻不同(驱动电流等于电源电压除以芯片本身驱动内阻和继电器线圈内阻之合芯片本身驱动内阻:电源电压12V时为15,电源电压20V时为10)
   最大驱动电流500mA(是指芯片能承受的继电器线圈电感反冲电流的值。该值与电源电压有关,500mA是指一般工作电压24V的情况。在极限工作电压40V时,则因封装功率限制,驱动电流应小150mA)。
   工作温度适用范围:-40°~80°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有没有规格书。你的qq多少我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规格书。你的qq多少我加一下

有规格书噢,QQ是2880328239

网友B:
有手册就直接放上来,别小家子气。

内部有没有泄流二极管?

楼主:
规格书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手册就直接放上来,别小家子气。

内部有没有泄流二极管?

规格书,已经上传,可以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规格书,已经上传,可以参考

谢谢!

手册没有提泄流二极管,也没有说的保护问题。
估计还是要加双向TVS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手册没有提泄流二极管,也没有说的保护问题。

不客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