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电路实现类似空压机的功能

楼主(2016-06-15):
我想做一个类似空压机功能的电路,相当于空压机的缩小版,想通过一个压力开关做检测信号,控制一个小气泵启停,气泵为直流气泵,如下图
module 里的电路想到用一个开关管控制气泵工作,通过压力开关给开关管控制信号,我想问下如果压力开关在气压临界点不断吸合断开(或者压力开关有点漏气),那气泵也会不断启停,如果只是通过触发信号来控制,可控硅好像可以,但应该不适用直流电路,没法关断吧。
想到一个方法是用单片机检测压力开关信号,再通过单片机控制开关管,在程序上对压力开关信号的跳动进行判断,使气泵不重复启停。
请教大侠如果不用单片机控制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不用单片机,那就在压力开关触点上并个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单片机,那就在压力开关触点上并个电容吧

相当于按键消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