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8脚贴片的小单片机

楼主(2016-06-15):
有个小门磁上要用个8脚的单片机,最好编程能用C语音(支持IAR最好),麻烦大侠推荐下,谢谢,便宜量大好买

网友A:
现在的所有MCU都支持C,事实上这与硬件无关,完全是编译器决定的。廉价小管脚数MCU用台系的即可,根据你的要求选吧,大把,量足够大可以买裸片。内地产的也有,都是几毛钱。

网友B:
楼主应该看看需要什么内部资源,而不是单单看管脚

网友C:
51的8pin单片机最低低到多少?

网友D:
举个栗子:STC15F104W等等很多...

网友E:
有很多,量大可以联系我!

网友F:
很多的,比如那个2711等  大把的  我也有呀哈哈,选择看你用的习惯,你决定着。

网友G:
IAP 是什么意思,你要eeprom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所有MCU都支持C,事实上这与硬件无关,完全是编译器决定的。廉价小管脚数MCU用台系的即可,根据你的 ...

“现在的所有MCU都支持C”,未必吧? 我用台湾的好多MCU都不支持C货支持很烂。比如台湾TENX的4位MCU。。。

网友I:
引用 网友G:
IAP 是什么意思,你要eeprom吗

写的是IAR编译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所有MCU都支持C”,未必吧? 我用台湾的好多MCU都不支持C货支持很烂。比如台湾TENX的4位MCU。。 ...

4位当然了,现在用的很少,不是市场主流,可以忽略。

网友J:
便宜量大!
我只做MICROCHIP单片机的,默默的走开了。

网友K:
8位51单片机,Flash的芯片,带4个触摸按键,带IIC,带PWM,带12位的ADC,SOP8封装-CA69F108S1

网友L:
引用 网友K:
8位51单片机,Flash的芯片,带4个触摸按键,带IIC,带PWM,带12位的ADC,SOP8封装-CA69F108S1 ...

这个单片机什么价钱

网友M:
您好,我这边是笙泉代理,您可以加我QQ2432774552 ,我们这边有8PIN的,您可以了解下

网友K(2016-08-25):
深圳锦锐科技,国产芯片原厂,51单片机,专做资源丰富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