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中断处理函数不被执行...

楼主(2016-06-15):
stm32作为从设备,要通过spi2和主设备通讯。
现在是用中断接收数据的,接收完一帧信息后置个标志位。
主程序里有个函数,函数中判断spi接收标志位,如果是1的话,通过串口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来。

以上这部分,磕磕碰碰的算是调通了(画了很久)。主函数里不能只做spi通讯部分吧,然后加上其他程序部分。结果spi通讯这里就不工作了...

  •         while(1)
  •         {
  •                 SPI2_SalveProcess();
  •                 printf("\r\n\r\nhahaha);
  •         }

主函数里的第一个语句,是spi2通讯部分的函数,如果只保留这个,通讯没问题。然后在其后随便加了个printf语句,结果spi通讯就不工作了...
具体现象是,不再通过串口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过来,并且作为spi从设备,接收数据的同时,应该也发送数据,结果,没有数据发出去。

以下为SPI2_SalveProcess()函数:
  • void SPI2_SalveProcess()
  • {
  •         u8 i;
  •         if(COMP_OK())
  •         {
  •                 LVDS_EN(0);
  •         }
  •         else
  •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7) == 0)
  •                 {
  •                         LVDS_EN(1);
  •                         SPI_I2S_SendData(SPI2, spi2RecvBuff[0]);
  •                 }
  •         }
  •         if(spi2RecvOk == 1)
  •         {
  •                 printf("\r\nSPI2 recive sucess");
  •                 for(i = 0; i < 5; i++)
  •                         printf("\r\nspi2RecvBuff[%d]: %04x", i, spi2RecvBuff);
  •                 spi2RecvOk = 0;
  •                 spi2RecvNum = 0;
  •         }
  • }

以下为spi2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
  •         u16 spi2Temp;
  •         spi2Temp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if(spi2RecvOk == 0)
  •         {
  •                 if(spi2RecvNum == 0)
  •                 {
  •                         if((spi2Temp & 0xff00) == 0x3a00)
  •                         {
  •                                 SPI_I2S_SendData(SPI2, spi2SendBuff[1]);
  •                                 spi2RecvBuff[0] = spi2Temp;
  •                                 spi2RecvNum = 1;
  •                                 spi2SendNum = 2;
  •                         }
  •                         else
  •                                 SPI_I2S_SendData(SPI2, spi2SendBuff[0]);
  •                 }
  •                 else
  •                 {
  •                         SPI_I2S_SendData(SPI2, spi2SendBuff[spi2SendNum]);
  •                         spi2RecvBuff[spi2RecvNum] = spi2Temp;
  •                         spi2RecvNum++;
  •                         if(spi2RecvNum > 4)
  •                                 spi2RecvOk = 1;
  •                         spi2SendNum += 1;
  •                         spi2SendNum %= 5;
  •                 }
  •         }
  • }

串口只开了接收中断,并且,现在的操作,并没有通过串口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spi2也只是开了接收中断。
以下为中断优先级配置: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2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楼主:
SPI2_SalveProcess()函数里包含这部分,这部分是检测COMP_OK管脚,使LVDS_EN管脚和它反向。
函数里再加上其他部分,整个扫描周期变长,是的LVDS_EN不能及时反转,所以SPI信号过不来。
现在想,应该是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把COMP_OK改成外部中断了。

if(COMP_OK() != 0)
        {
                LVDS_EN(0);
        }
        else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7) == 0)
                {
                        LVDS_EN(1);
                        SPI_I2S_SendData(SPI2, spi2RecvBuff[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