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系列单片机DIY个开发板

楼主(2016-06-15):
准备使用microchip PIC18系列单片机DIY个开发板,用来业余调试实验或者做一些简单的物件。
各位伙伴有神马好的意见,欢迎指点。
目前预计板子尺寸10cmX10cm,准备包含以下模块:

网友A:
要不来个触摸按键

网友B:
PIC18 那款呢? 如果是带USB的我也想要一块

网友C:
支持, PIC板塊太冷清了

我也想做个PIC18的板子, 跟樓主側重點可能不同, 我整理之後發主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来个触摸按键

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18 那款呢? 如果是带USB的我也想要一块

暂时选的片子没有,你推荐一款型号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 PIC板塊太冷清了

我也想做个PIC18的板子, 跟樓主側重點可能不同, 我整理之後發主貼 ...

期待,目前在整理功能和原理,可以参考一下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