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78L05最终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6-06-15):
起初,我这边12VAC交流电经整流得到大概16V左右的直流电,在经过78L05后输出电压只有4V 导致后续电路全都出问题,后来发现是WIFI模块耗电过大,瞬间大概有200MA,现在我把WIFI去掉了 78L05怎么输出变成5.6V了 后面的3.3v稳压器也变成4V了 秋大神帮帮忙,难道是78L05坏了?补充下 空载时正常的5V

网友A:
这个情况就不要用L的了。

网友B:
78L05之前加个22UF的电解电容和104,过后加4.7Uf的电容和.1uF贴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L05之前加个22UF的电解电容和104,过后加4.7Uf的电容和.1uF贴片电容.

这个已经有了 输入100UF电解 104电容  输出10UF胆电容 104电容

网友C:
两个稳压器一起坏,应该检查你的万用表电压档对不对了。78一般有保护的,不会轻易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稳压器一起坏,应该检查你的万用表电压档对不对了。78一般有保护的,不会轻易坏掉。 ...

我是用示波器看的,为刚才用万用表去测了 结果万用表显示5V  3.3v全都正常  示波器还是5.6V 4V.。。。。难道示波器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示波器看的,为刚才用万用表去测了 结果万用表显示5V  3.3v全都正常  示波器还是5.6V 4V.。。。。 ...

示波器是交流档还是直流档,你的耦合方式的选择

网友E:
应该和不同地和地之间串联测量有关,比如电源地到7805,3.3伏稳压管的地有元件产生压降,这样带载能力会差的。

网友F:
调好了示波器大概误差大概在5%以内,如果显示每格电压选的不合适,有你这个误差很正常。。

网友G:
负载电流不大,不应该的

网友H:
究竟是什么原因,分析出来了吗

网友I:
不是示波器本身问题,就是楼主使用示波器有问题。。
78L05,你们都用什么品牌啊? 最近发现HTC(韩国泰进)的蛮便宜的

网友J:
7805前端电压尽量不要大于12VDC 后端输出功率也不要大于0.5瓦 你把前端电压降到5至12伏之间 如果空载输出还高你换管子吧

网友K:
换个D2PAK封装的,绝对好了

网友L:
示波器,直流耦合。测量误差根据使用的倍率会差不少,还有就是你测量接地是哪里?感觉接地的问题

网友M:
自已算一下功率。

网友N:
这个78L05 功率不够,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接的是高频,电源上高频电压很高,所以你测不出真正的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