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运放电路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个运放的作用和功能,跪谢

楼主(2016-06-15):
如题啊,遇到一个运放电路,很奇妙,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例如,Vin1输入0.25V,Vin2输入0.25V,Vout输出1.12V。但是Vin1输入0.125V,Vin2输入0.125V,Vout输出1.65V.非常感谢解答

网友A:
一个运放电路,很奇怪。

楼主:
有大牛在吗,自己顶起来啊,坐等高手

网友B:
瞎编胡造的运放电路,不必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运放电路,很奇怪。

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吧,我模电学的不好,运放这块不太会会分析,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编胡造的运放电路,不必理会。

这个是一个离职的老工程师设计的实际在用的电路,现在想改动下,但是这块电路一改就不好用了,所以想高手帮忙分析下,知道了原理才好优化改进。

网友C:
这个是仿真的结果吗?运放开环作比较器的话,同反相输入比较,输出电压只有接近vcc和gnd。你这样的结果瞎掰的么?

网友D:
根本不了解运放的使用,瞎用,反馈端可输入电压源吗,运放负反馈的条件都破坏了,还能正常 工作吗?

网友E:
Vin1>Vin2时,输出接近电源的电压;
Vin1<Vin2时,输出运放摆幅下限。

网友F:
这是一个差动积分电路,你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G:
楼主应该将老工程师的原电路贴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一个离职的老工程师设计的实际在用的电路,现在想改动下,但是这块电路一改就不好用了,所以想高手 ...

9楼k5说了:“当作电压比较器。”
这确实是比较器,但即使是比较器,R1放在这里也是多余。
所以我才说是胡编乱造。

网友H:
这个电路好像不能稳定输出一个电压值,或者说还有其他部分。

网友I:
运放开环作比较器

网友I:
两个输入,要不相等时。测输出,应为0或10-12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楼k5说了:“当作电压比较器。”
这确实是比较器,但即使是比较器,R1放在这里也是多余。
所以我才说是 ...

我认为在VIN2少串了 一个电阻,VIN1是输出反馈端,通过阻容,滤出直流,只要二者不相等,积分电路一直积分,调节直流电平,稳定输出的直流电平。

楼主:
这个电路,主要功能是手动调校Vadj电压从0V到5V,经后端电路,输出高压0-1000V,在高压处实用电阻分压,将分压后的电压反馈到LM358负端,实际调测过程中,LM358负端电压总是会比正端高一点点,比如V- =126.5mV,V+ =125.8mV ;V- =268.2mV,V+ =267.5mV ,不知道这样完善整个电路后,是否更明确一些,有助于分析这个运放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在VIN2少串了 一个电阻,VIN1是输出反馈端,通过阻容,滤出直流,只要二者不相等,积分电路一直积 ...

根据实际应用,好像确实是这个功能,这个电路跟传统积分电路不太一样,具体应该怎么分析这个积分电路的输入输出呢?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的。一看就是数控电源里的电流侦测,属电压比较,其中积分为了平滑作用。 ...

这难道是比较器混合积分在用吗?该怎么来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呢?能给详细的讲一下吗,谢谢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主要功能是手动调校Vadj电压从0V到5V,经后端电路,输出高压0-1000V,在高压处实用电阻分压,将 ...

早先为什么不把完整的电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在VIN2少串了 一个电阻,VIN1是输出反馈端,通过阻容,滤出直流,只要二者不相等,积分电路一直积 ...

楼主在20楼终于把完整的电原理图贴出来了。
该电路果然反相输入端有电阻R7//R8。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主要功能是手动调校Vadj电压从0V到5V,经后端电路,输出高压0-1000V,在高压处实用电阻分压,将 ...

很原始的电路。这种电路,是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尚未出现之前才会被工程师使用的。
如今的芯片,比这个电路功能要强得多,外围元件也少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先为什么不把完整的电原理图贴出来?

这个是我在仿真软件里画的,因为这里不明白,所以只仿真了这一部分电路,直接贴过来了,看大家说需要完整电路,我就补齐了这部分原理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20楼终于把完整的电原理图贴出来了。
该电路果然反相输入端有电阻R7//R8。 ...

希望版主和各大牛们帮看看讲解一下,我也学习提高一下,谢谢了

网友K: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L:
R7 R8就这样被你扔掉了。。。我也以为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R7 R8就这样被你扔掉了。。。我也以为是错的

我开始理解这个就是一个高压分压后输入的电压信号,就把它给去掉了,哈

没有R7/R8,运放-端仅电容C,放大倍数=Xc/0,结果就乱套。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主要功能是手动调校Vadj电压从0V到5V,经后端电路,输出高压0-1000V,在高压处实用电阻分压,将 ...

实际用的运放是什么型号?
358貌似不会这么精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望版主和各大牛们帮看看讲解一下,我也学习提高一下,谢谢了

在25楼我已经说过,这是“很原始的电路。这种电路,是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尚未出现之前才会被工程师使用的。”
此运放功能,是控制555芯片CON引脚电压,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完整的开关电源电路,主要控制作用在555芯片。楼主应该先弄清楚555芯片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望版主和各大牛们帮看看讲解一下,我也学习提高一下,谢谢了

如果是想要使用这样一个开关电源,不要仿这个电路。
现在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比这种电路功能要强得多,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振荡器和运放,还有电压基准,使用也方便。

网友D:
反馈控制现在清晰明了,就是个I校正。有点原始的原理图。

网友N:
具体参数没仔细分析,使用原理就是带反馈的积分电路,使运放输出随着输出变化而微调变化。当带载后,高压输出下降后,此时运放输出电压将提高。反之则下降。以保持输出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实际用的运放是什么型号?
358貌似不会这么精确。

目前用的就是LM3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想要使用这样一个开关电源,不要仿这个电路。
现在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比这种电路功能要强得多, ...

目前要做的是一个0-5V调整0-1000V的高压输出2mA恒流源,开关电源芯片用的比较少,不知道能不能用开关电源芯片来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要做的是一个0-5V调整0-1000V的高压输出2mA恒流源,开关电源芯片用的比较少,不知道能不能用开关电源 ...

0-1000V是做不到的,至少应该说非常非常困难,此时最大最小之比是无穷大。开关电源靠占空比变化来调整输出电压,而占空比最小要调整到千分之一是极困难的事。
如果要求例如25V~1000V可调,那就比较容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难道是比较器混合积分在用吗?该怎么来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呢?能给详细的讲一下吗,谢谢高手 ...

你可以这样理解,当高压输出电压降低时反相低于同相运放输出高电压,这个电压对电容充电。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到555的5脚电压是有斜率的波形。555构成一个固定频率占空比受5脚控制的pwm波发生器。占空比随5脚电压升高变大,同时高压也会回升。如果电压升高使反相高于同相端,运放输出低电压电容放电占空比变小,高压降低稳定电压。实际上类似三角波输入运放通过基准电压调整占空比一样的道理。

楼主:
这个电路,就像20楼提到的,V- =126.5mV,V+ =125.8mV时,Vout=1.2V;V- =268.2mV,V+ =267.5mV时,Vout=1.65V,这个是为什么呢,按照这个电路输出不是应该只有0V 和12V吗?怎么会有中间的值呢

基础知识还是要学啊。
积分输出跟历史过程有关,非输入决定输出。而且二输入的量测有问题,基本肯定Op工作线性闭环中,虚短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就像20楼提到的,V- =126.5mV,V+ =125.8mV时,Vout=1.2V;V- =268.2mV,V+ =267.5mV时,Vout=1. ...

基础知识不牢是我的硬伤啊。你是说我现在测出来的电压值有问题吗?是输出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础知识不牢是我的硬伤啊。你是说我现在测出来的电压值有问题吗?是输出电压有问题吗?
...

只要形成虚短,表示OP正常工作的。

网友O:
如果不要c1,输出是否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