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关于DC.DC防反接的方法!

楼主(2016-06-15):
1请教一下金升阳厂家技术,关于DCDC大家是如何做防反接输入呢?
这几天 用一个24/5V的DCDC,由于调试人员不小心,已经炸了2个模块了。

想请教正确的防反接方式!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方式,在输入Vin线上串接一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方式,在输入Vin线上串接一个二极管即可。

加入二极管方式,建议要看具体情况,如果DC-DC输入电流大,那么你二极管的压降、发热量、损耗都会很大,二极管容易烧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厂家改善工艺、应用层采用MOS管 做保护

网友C:
弄个不同的接口试试。

网友C:
弄个T型的插口。

网友D:
弄个二极管的应该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弄个T型的插口。

这种借口也设计也可以杜绝。

网友E: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凹凸插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凹凸插口。

使用二极管吧。

网友G:
使用二极管吧。

网友G:
或者使用保险丝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或者使用保险丝试试。

这种保险丝不能保护电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或者使用保险丝试试。

还是使用二极管吧。

楼主:
那好的!
看来只能加个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好的!
看来只能加个二极管了!

你怎么不设计T型接口?

网友:
二极管方案也可以。

网友I(2016-07-15):
二极管可行。

楼主:
防止DC电源反接的方法

MARK!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防止DC电源反接的方法

楼主选择的什么样方案?

楼主:
我选择的是 加上了一个全桥

DC AC 正反 都可以使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选择的是 加上了一个全桥

DC AC 正反 都可以使用了

还是用的二极管,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
估计没有什么影响 很好用啊

楼主(2016-11-26):
输入Vin线上串接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