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的烧录程序问题

楼主(2016-06-15):
想用nu-link的烧录器 烧录到芯片里面去。
驱动什么的都下载并安装好了,不知道是配置文件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提示烧录成功,但程序总是运行不起来。

网友A:
没有重启么?重启试试

网友B:
用的什么编译器下载呢,有个下载后复位运行的选项了,是不是没选这个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编译器下载呢,有个下载后复位运行的选项了,是不是没选这个呢? ...

mini51 估计只能用nu-link下载的吧

网友D:
我觉得还是代码的问题,操作了某些不能操作的东西,然后死机了

网友E:
同意,在某些部位卡死了,可以烧官方的例程看看,比如单独点亮一个LED之类的操作,方便看效果

网友F:
你用的什么烧录软件呢,感觉是你烧录软件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