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采样后进行FFT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6-06-15):
频率为20k的信号,要得到它的频谱。主要思路就是:先进行AD转换,采样率设为50khz,然后进行FFT运算,如果我计算1024点的FFT,那么是不是从1s中测得的50k个点中找出1024个点进行FFT运算?如果是这样的话,从50k个点中选取1024个,概率也太小了,肯定影响计算机过吧?不知道我理解的FFT是不是这个意思,哪位大侠知道的话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对于这个信号频率,(在对运算时间要求不高的条件下)fft的点数尽可能的多吧,比如做2048或者4096,然后等分取点每隔20点取一个或者50点取一个,尽量减少误差吧

网友B:
根据香农定律,采样两倍。也就是说,你想采集到20kHz的频率,就要有超过40kHz的采样速度

网友C:
计算FFT,其实是对某一段波形进行分析。假设你是以40kHz采样频率,最低需要采集50Hz的数据,那么你就采集时长为20ms的数据,20ms里以40kHz采集了多少点,就用这么多个点来分析,在按照事先算好的频率间距,就可以知道每个点分析得出的频率幅值

网友D:
根据香农定理,采样频率大于2倍才能采集到正确的信号。那么就需要使用至少40K的采样频率,也就是说每隔25us进行一次采样,AD的转换速度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感觉用FPGA做FFT算法应该更好一些吧

网友F:
这1024个点不是抽样的的意思,如果一次采样,那么那都进行傅里叶变换很慢,所以要进行分段,每段选择128、256或者512个点进行变换

网友G:
STM32提供的好像有DSP库。